拆修一台60年代西门子收扩

楼主(2020-03-25):
西门子收扩机,近日因为新冠疫情在家,没事干,尝试搞一下这台收扩机。此机立体声解码失效,拆开之后首先怀疑一个1uF的电容,因为没有电路图,根据周围二极管可以猜到此电容应该是检波之后用的,更换之后故障解除(图中红框处)

机子里面

机子里面

天线

天线

机子外观

机子外观

此电容已经失效

此电容已经失效

网友A:
可喜可贺, 这机器瞅着真不赖

网友B:
样子的收扩机可是难得一见,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喜可贺, 这机器瞅着真不赖

蓬蓬声真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子的收扩机可是难得一见,好机器!

此机器如果是胆收音那就更完美了,据称是西门子从胆转向晶体管时代的作品

网友:
输出是AD161/162么

网友:
古董机,成色真不错

网友:
建议电解电容的生产年代拍个图-----更好。。

楼主:
管身好像藏在散热片里面。不敢再拆了哈哈

输出管是这种,好像PN结直接露在外面

输出管是这种,好像PN结直接露在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身好像藏在散热片里面。不敢再拆了哈哈

真不错, 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
做工真好。楼主运气好。

网友:
全是分离件  强

网友:
好机器!好漂亮!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