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的风扇可以做到静止吗?

楼主(2020-03-25):
集成显卡是不需要风扇的。
如果我独立显卡的任务很低,正常的任务也就和以前集成显卡的任务是一样,那么可以做到让独立显卡的风扇静止吗?或者说速度很低很低的那一种?

网友:
不玩游戏运行大软件直接拆掉风扇也不会过热。

网友:
我用的AMD显卡,讯景570,4G版本,,不玩大型游戏,就是夏天,风扇根本都不转。好像是要60度以上,风扇才开始转.

现在的新显卡都带自动启停,温控的。达到温度才转。

网友:
现在一些比较高端的显卡温控部分开始配置低功耗时风扇停止转动的设计。既有利于降低功耗,同时也降低了噪音。

网友:
注意看,四线风扇低功耗的时候基本都会停转。两线的不行。

网友:
要看显卡了,有的自带启停

网友:
低负载停转好几年前就有了。当然了这类显卡的散热器的往往都是若干热管加巨大的散热片,如果出厂不带这个功能说明显卡的档次不够

网友:
一般都有余量,

我的三台台机,电源、CPU、显卡风扇都没温控(早就淘汰货)。 全部改8V(12V风扇)。
室温35度 长期运转OK(当然我不打游戏)
个人不喜欢风扇声

网友:
我的显卡有俩风扇。平时就一个转,或者不转。玩游戏或者看高清解码的时候才2个一起转。

网友:
现在集成显卡都有风扇,显卡在cpu里面

网友:
嫌风扇吵就改水冷

网友:
我的每台都用一个7805,很好用的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
不是有种不带风扇的显卡散热吗?

网友:
热管加水冷加温控应该行

网友:
你这个要求运行速度极低极低恐怕是不现实的,它又不是变频风扇,你打算怎么控制呢?PWM输出的电压太低风扇启动不了吧?

网友:
启停技术~基本功能了~~低负载不转~0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