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编码器的抖动

楼主(2020-03-25):
听闻机械触点转动容易出现抖动,实际感知一下啥情况

A,B相波形很好,看不出问题

展开就露馅, 大概持续几十us

惨1个字

还有更过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机械触点开关上并电容,包括给人误导最厉害的按钮并电容的所谓经典电路都是坑人的。

厂家推荐是接电阻和电容低通,试验了二者效果差不多

直接并电容,在切换到On时,瞬间短路电流会超过器件最大值(5mA)

楼主:
输出直接并上103

展开,毛刺没了,不过上升没那么陡, 有个明显的rc充电过程(上拉电阻和并上的电容)

下降沿因为是从OFF到ON, 电容被对地短路,所以几乎不受影响,依然很陡峭

最后是正转反转2个方向的波形图

网友:
编码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抖动会越来越大,单单使用 电阻电容能有一写的缓解,还要在代码中优化.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机械触点开关上并电容,包括给人误导最厉害的按钮并电容的所谓经典电路都是坑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推荐是接电阻和电容低通,试验了二者效果差不多

直接并电容,在切换到On时,瞬间短路电流会超过 ...

然而结果就是,寿命急剧下降!
我们测试电梯按钮的按压次数,OMRON的B3F-5000,500万次的使用寿命,因为IO端口的容性负载,实测20万次就报废,后来坚决不许再按钮触点等场合直接并电容!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的旋转编码器
可见抖动为数百μs。
再用几个月估计情况更差,只用阻容滤波难以适应,要程序过滤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