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2a3单端

楼主(2020-03-25):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定制套牛,2a3开工了.

这是摆位

这是摆位

只有一把手电钻

只有一把手电钻

安装管座

安装管座

安装牛

安装牛

网友A:
胆机应该搭配好电子管,三级管推无级管,五级管推三级管,这样胆味儿更浓

网友:
继续关注整个过程

网友B:
发现楼主胆机摆位都一个样

网友:
摆位还可以,速度快的话2天即可完工,期待天籁之音。

网友C:
面板上的螺丝显太多,应暗装固定。楼主请随意.......

网友:
前级用5级管推最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的螺丝显太多,应暗装固定。楼主请随意.......

谢谢你的建议,螺丝基本和底板一平,细钻头钻孔,然后粗钻头扩眼,暗装铝合金板不够厚,另外我也没那个手艺和工具,就有手电钻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胆机摆位都一个样

这个摆位据说干扰最小,做这2a3之前也来坛里咨询过,大家都建议这个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应该搭配好电子管,三级管推无级管,五级管推三级管,这样胆味儿更浓

能否推荐一个电路,我原计划是6n8推2a3,因手里有66年产的南京6n8

网友:
喜欢这种说干就干,人狠话不多的!赞一个

网友:
我做的是6J8P推2A3,我的帖子里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胆机摆位都一个样

这叫风格

网友D:
这个框架也可以做300B,两级6SN7推动2A3,300B都可以兼顾

网友: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框架也可以做300B,两级6SN7推动2A3,300B都可以兼顾

火星大师及各位版主能否推荐一款电路,谢谢。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两级6SN7放大就可以了,你可以参照隔壁论坛J版的电路

楼主(2020-12-15):
请教各位老师,j版的2a3电路栅极消振电阻没有1k,用1.5k的可以吗

楼主(2022-02-16):
2年了,一直没时间焊接电路,前几天焊接好,简单调试各电压基本正常,开声效果可以,噪声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到一点哼声,基本满意。和我之前制作的6p3单端比较声音层次、分离度、低频控制力好很多,和我的拉斐尔300b(升级耦合电容,阴极电容升级思碧atom,电压升级rifa电容)各有千秋,比较满意这次2a3c的制作。

网友E:
终于有结果, 恭喜了。。。一只电流表怎接? 。。。。

网友:
楼主你的这台2A3灯丝用多少伏电压呀?灯丝点得这么亮,我的那台2A3灯丝用2.5v只看到一点点暗红色.

楼主:
灯丝正常电压,半晚拍了,室内光线暗显得灯丝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结果, 恭喜了。。。一只电流表怎接? 。。。。

电流表串接在高压回路

网友:
能贴个电路图学习一下吗?

楼主:
J版电路,网上收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2A3

楼主:
林籁2a3c,考虑新厂家质量应该不错。

楼主(2022-05-06):
补发几张内部图

网友:
底下材料太差了。

网友:
我的曙光2A3用6N8P两级推,声音也不错。

网友:
扼流圈的铁芯和输出一样大了

网友:
我是用6N11 SRPP+6N8P并管推2A3C的,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