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感应电真大

楼主(2020-03-26):
接地了还有40多毫伏,怎样再降低,它还能用吗?

网友:
加接一根接地线即可屏蔽感应电

网友:
一般的电烙铁都有一根接地线,把接地线接地就好了!

网友:
40豪伏?我以为40伏那。40豪伏可安全使用。

网友A:
我也以为是40多伏呢,40多毫伏并不大。另外现在有很多楼房的接地线都是假的接地线,并没有真的接入大地,原因是施工人员偷懒。

网友:
你大概测烙铁到地线的电压

我记得修理电子内窥镜桌面上静电板至烙铁外壳5M内,ACV不超10V 都安全的
(如静电板至烙铁外壳只有几十毫伏,东西肯定安全,人?)

网友:
  实在不放心可以拔了赶紧焊。不热了再插上

网友:
静电电压可达成百上千伏,你这才几十毫伏根本不用担心,查资料绝缘栅场效应管在不大于±20伏情况下是安全的,结型场效应管则更不用担心。

楼主:
现在更高了

网友:
用耳机,手摄一条线,另一条线触碰烙铁,直接可听到交流声,50W外热烙铁

网友:
对于有些怕静电的IC焊接,最好是拔掉铬铁再焊!!!

网友:
实在担心静电就换个低压焊台,热的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以为是40多伏呢,40多毫伏并不大。另外现在有很多楼房的接地线都是假的接地线,并没有真的接入大地,原 ...

是的!我们这里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