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低级问题,输出牛0.35硅钢片不够,插小部分0.5的会是啥效果

楼主(2020-03-26):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朋友听说混插效果更好是有前提的,一般是低矽片等份地掺合少部分高矽合金片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使输 ...

“高矽合金片在大功率工作时容易磁饱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一般.35硅钢片比0.5质量好,这样做效果变化不大。

网友C:
自己做变压器,怎么还偷工减料?

网友D:
只要规格一样,完全可以用厚片补充。

网友:
没啥问题,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放大胆用吧  没什么明显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变压器,怎么还偷工减料?

不是偷鸡啊,是差10片左右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规格一样,完全可以用厚片补充。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没啥问题,佛系做牛即可。
有些0.5的反而比0.35的磁导率高。

网友B:
上面朋友听说混插效果更好是有前提的,一般是低矽片等份地掺合少部分高矽合金片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使输出变压器工作时磁通量比较均衡,我们知道高矽合金片在大功率工作时容易磁饱和,用来制作的输出变压器只适合在小功率情况下工作,(比喻小半导体放大器)两种芯片互相搭配使用正好取长补短。
楼主说的情况是同规格,不同厚度的芯片用来补充,才10片左右,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能听出声音差别的耳朵不是凡人。顺便说下,这补充的厚芯片请等份地放在线包的两边,且E  l片厚度也应相同。

网友:
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矽合金片在大功率工作时容易磁饱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业内称高矽合金片泛指坡莫合金片,都知道合金片只适合小信号传输,如果单一使用合金片制作电子管输出变压器(不掺和其他硅钢片),想请教下老师如何做到初级绕组(过直流!)而不会达到磁饱和并且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讲来0.35的片子要比0.5的质量要高些。但就差十几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用仪器可能可以测出电感量有稍 ...

好的

网友:
首先,普通的D41~43、H11等高矽片不是坡莫合金片;其次,防止铁芯直流磁饱和的一般方法是铁芯加气隙(接缝处垫适当厚度的绝缘纸)。

网友F:
完全可以混用,尽量分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混用,尽量分布均匀。

谢谢版主讲解!

网友:
我的就是一只混合的,没听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