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电源可以用在笔记本上吗?

楼主(2020-03-26):
笔记本电源坏了,20v4a规格,想把小的电脑电源改一下来用,不知是否可行?有大佬改过吗?

网友A:
只要满足电压与电流的要求,应该没问题。但是实际使用不方便吧。

网友:
电压、电流、插孔、极性能对上就行。

我的笔记本用 19V 3.3A 电源,经常就被我换成 1P6S 磷酸铁锂直接供电(3.2V*6),插头买的修笔记本专用转换头。
几个小时下来笔记本、磷酸铁锂组全都玩干净

网友:
19-20.5的都行。台式电源都是12的,想改得注意下输出功率。

网友:
20v,联想的?
atx 电源有各种电压,就是没有 20v 的输出,改起来费时费力而且不一定稳定
再说。。。很多笔记本有电源检测,不是原配电源会报警

网友B:
要改这个不是不可以 这个要看 你自己搞无线电的功底了 如果没什么功底 就不要搞了 还是去淘宝买一个比较好 没有多少钱的 比你自己改 还便宜 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满足电压与电流的要求,应该没问题。但是实际使用不方便吧。

笔记本就是在床上用,并不到处走,而且有好几个台式机电源,想利用一下。

网友:
不可以吧,体积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这个不是不可以 这个要看 你自己搞无线电的功底了 如果没什么功底 就不要搞了 还是去淘宝买一个比较好  ...

有大佬改ATX为可调电源,借鉴来做成20的可以不?
还有就是把电源的变压器拆开,原来各电压换细线照旧绕回~不改变原反馈系统,只是不给输出,专绕一个20V/4A线圈加整流滤波输出,不知能不能成功?

网友:
这个不好改吧

楼主:
用286的AT电源改了一个给朋友,用了一段时间说是坏了,那个电源没风扇/1毫米厚铁板的壳子,即结实又没噪音/可能可靠性差点吧(当年也是1万多的机器上的~元件应该讲究点不)?
现在手头还有品牌机的小ATX电源~虽然体积小重量比有些大电源还强,所以尝试改一下给笔记本用~AT电源通电即启动,ATX需要短接绿黑线才能启动~这可能要麻烦一点?

网友:
短接随便用个什么的都行,但要改电压而且使用也不方便,价值又不大,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