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开关电源维修的体会和方法。

楼主(2020-03-26):
1。很多开关电源是uc3842的控制芯片,比如电动车充电器,,,当然也有一些5v充电器是用原边控制的。

2。我也就是很水的水平,以前坏了几个,也没有能力修好,根本不知道怎么看电路。

3。最好的方式,是看一些视频,也许10分钟,20分钟的,但人家还是有水平。真是能解你3年的疑惑。

4。查几个元件,也就明白了。。。

5。看视频,好一点的,把几个元件的功能都大概解释了。。。。不再自己乱测电压,。。。

网友:
没有一点实质的内容。

如果初级损坏,首先查看功率管是否短路,如果短路,那么通常3脚对地的电阻也会坏,然后需要查整流管和保险丝,一般跟着就坏了。恢复损坏配件以后,先不安装功率管,通电(串40瓦灯泡)查看功率管1、3脚是否有1——5伏的波动电。如果没有,断电。然后在3842.的5脚和7脚加17伏电压,测量5和8脚是否有5伏,没有就换3842,通常情况下,3842坏,6脚的启动电阻也会坏。换过以后,重新上市电测量功率管1和3脚电压,如果有就可以装功率管了。
通常偶尔启动或不启动的,换3842的供电电容。
次级如果有故障,一般会出现带载能力差,电压高或低,通常查限流电阻,电容,TL431及上拉和下拉电阻,还有次级的集成块,保护电路等。

开关电源每个厂家设计的都不一样,不同用途的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也有很大不同,国产,日本和欧美的振荡芯片和电路也不同,根本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当然,对于高手,根本不需要这些。

但如果你不了解原理,乱修很危险的。
最重要的是周围也没有人教你。

视频真的很好。。。一下子就入门了

网友A:
就量,重点是要看视频,视频呢?发个链接下载吧

网友:
我在实际中见过最多的故障是逆变部分不起振。

网友:
我修了一大堆是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对于高手,根本不需要这些。

但如果你不了解原理,乱修很危险的。

求视频,我有一个开关电源,12V现在是输出电容爆了,换了电容 只有9V电压输出,怎样处理?

网友:
最安全的办法是用一个能输出250VDC以上的可调直流电源替代AC220V或者隔离变压器。电流一点点调节,免得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量,重点是要看视频,视频呢?发个链接下载吧

我是看头条上的,有的人不懂原理,那没有太大帮助。

有的人,自己很懂原理,给你一讲,融会贯通了。

楼主:
B站上好像也有很多。
看视频,比看文字让人接受能力好很多。

网友:
我用的是车载逆变器,控制好12V的输出电流限制,就不会炸管。

网友:
看别人怎么修等于上课一样,课上多了,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再去考试,实战就是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