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4/48改宽压输入15-54V转输出0-200V方法

楼主(2020-03-26):
(无正文)

网友:
不错,蛮详细的

网友:
感谢老师分享经验,已经收藏

网友:
感谢大师无私分享。

网友:
谢谢,正好用得上,

楼主:
这个测试发现输入大于40V时使能开关会失效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2020-10-16):
请教一下,小板单独24V供电,变压器没改,14V时只有40W左右的功率,不管输入电流怎么调都不行,改变压器(4并变2并2串)后小板24V供电会把电压拉低到14.6V,电源灯故障灯亮没有输出,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1-09-23):
输出调流有吗

楼主:
没有,不会

网友:
要是能冲电池就好了

网友A(2021-11-11):
这个改装方案不稳定,还有一个方案输出0-130V,输入12-55V的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装方案不稳定,还有一个方案输出0-130V,输入12-55V的比较稳定

我只想改输入能低至12V,输出54V,你的方法能告知吗

网友(2023-04-02):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装方案不稳定,还有一个方案输出0-130V,输入12-55V的比较稳定

怎么改…………。麻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