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见到的垃圾

楼主(2020-03-26):
回家的路上见到了一个废旧的喊话器,通上电没有用。还有一个元件冒烟,标注符号是5F 22 25V ,这个是不是钽电容?

楼主:
还请有知道的前辈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现在这这低级产品用钽电容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前几天给笔记本换钽电容,好点的220uf要近1块钱一个。。换个遍要十块

网友:
是钽电容。多见于十几二十年前的进口电子产品。二十年前的手机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件序号C10的那个吗?22uf/25V普通贴片电容~

是银白色的那两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笔记本换钽电容,好点的220uf要近1块钱一个。。换个遍要十块

不是说钽电容安全性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好等特点,但极易受工作环境影响,失效造成短路故 ...

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
用普通电解电容代换即可

网友:
就是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银白色的那两个元件

你看它的位号,电容是开头字母是C。但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容,看着更像个IC

网友:
就用电解电容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