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1Hz-50MHz数字频率计

楼主(2020-03-26):
在淘宝网上买了1Hz-50MHz数字频率计的套件,焊接后加了一个前置放大,效果很好,介绍给大家,供参考。

网友:
没有分频直接进pic单片机?

网友A:
焊过一个,失败了!也不知是芯程序不对原因还是其它原因,试机只得一排洋文!

网友:
焊过一个,发现测晶振只能测4M以上的,测频率貌似不行,楼主这个电路确定好用的话,改天咱也加一个试试。

网友(2020-06-08):
今天刚焊过一个,失败了

网友:
位数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过一个,失败了!也不知是芯程序不对原因还是其它原因,试机只得一排洋文!

以前也焊過一個,後來與其他“玩具”組裝一起了,這樣使用時候不需要找這個找那個了。還公用一個電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96861&extra=

网友:
加个前置,想法挺好,知道那个按键有什么用吗

网友B:
54/74系列中的1G门类不错,才知道有这么一种单元器件,谢谢楼主!

查了一下,只有NXP和TI的HC、AHC都有1G器件,AC、F、LVC等系列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74系列中的1G门类不错,才知道有这么一种单元器件,谢谢楼主!

查了一下,只有NXP和TI的HC、AHC都有1 ...

1G是单个逻辑单元封装,一般是sot23-5之类的小封装, LVC也有1G的类别,比如74LVC1G02, 74LVC1G74,  美台,安智,德仪都有生产, LVC延时很小,我也屯了些

不但有1G,还有2G等类别, 比如74LVC2G02

网友C: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加了这个前置放大器后較果好在那一点!有没有多了什么其他功能?我也买这个套件装成了。想测直放式收音机单连处的振蕩频率的但是不能测。后来经许多高手介绍要装前置放大器才行!不过我捣固了许久,也未成功,所以請教你的这个前置放大器的功效如何?能不能测直放式收音机的频率?

网友:
没有任何精度,有什么用呢?50MHZ最起码要有0.1HZ的精度,这个简单大概看看频率大概在多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加了这个前置放大器后較果好在那一点!有没有多了什么其他功能?我也买这个套件装成了。 ...

频率越高,灵敏度越低,所以要加一级前置,否则计数结果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加了这个前置放大器后較果好在那一点!有没有多了什么其他功能?我也买这个套件装成了。 ...

抱歉,近些天没上网,看到您的贴才回答。
1-50MHz这个单片频率计经过校准后,不用转换量程就可测量1Hz-50MHz的频率,还有很高的精度。
不足之处就是 :只能测量一定幅度的方波信号,输入端一但过电压极易损坏IC电路。直接应用频率计性能不佳。
为此增加了前置电路,经过多次实验采用了前面介绍的电路。性能有了很大提高,结型场效应管输入电路,有很高的输入阻抗,
使用频率超过50M,测量高频时,把输入端靠近电路就能测出频率。例如:测上海松勒逆变焊机,频率计输入端离焊机5厘米远,
频率计即显示46KHz。输入电路增加2个1N4148起过压保护作用,微弱信号输入经场效应管放大后,再由单施密特触发器74AHC
1G14整型,为频率计提供标准幅度的方波,使频率计能正常工作。
整个电路和电池正好装在电气插座的底座内(这种底座在装饰材料市场有卖的1元1个),频率计加前置电路后,性能稳定可靠。
经常使用已近一年了。

网友(2022-05-12):
做个记号,确实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介绍是可预制中频,具体怎么调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936&extra=
具体怎么预制中频这里有。

网友(2022-09-21):
楼主有该频率计那个按键的操作说明吗?最近按了几下板上的按键,显示不灵了。

网友(2024-11-24):
焊机失败的,很大可能是单片机没烧程序,找个下载器ISP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