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胆机不科学的小实验,懵圈了,并不是想的那样。

楼主(2020-03-26):
  连接就是这台机。已经按jupeter修改。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29423

在交易区买了台示波器,当时看到包装里面晃来晃去,心里有点不踏实。不过还好没破损,测试时有些按键不太好按。拆出来清洁按键和面板后已正常,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实验,想看看到底自己装的机怎么样。

连接方式,手机做发生器,R声道接33欧姆,L声道直接进入功放音频输入。功放输出接5欧姆电阻。我知道音频阻抗不能和直流阻抗并论。就是想看看各个波形下功放会不会畸形。

开始看图。

频率手机只能输出20HZ到20KHZ。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无法上传。

最后结果就是看不出什么结果来。这个伪实验牺牲了一台示波器。哈哈~~~

补充内容 (2020-3-30 11:38):
图片每天只能一张,11楼先补一张。

补充内容 (2020-3-31 16:37):
今天可以上传图片了,补充图片在12楼。

楼主:
上传的图片都消失了。

网友A:
如果肉眼能看出来正弦波已经明显畸变,失真度已经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肉眼能看出来正弦波已经明显畸变,失真度已经很大了。

所以这时个伪实验。有空再把深度调最大然后看看细节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时个伪实验。有空再把深度调最大然后看看细节如何。

得用失真度仪。

网友B:
牺牲了一台示波器,有点夸张吧。向ST-16电子管输入的示波器,靠从输入端想整它死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牺牲了一台示波器,有点夸张吧。向ST-16电子管输入的示波器,靠从输入端想整它死都难

是想说,这示波器买来又没得玩了。哈哈哈~~测试别的应该还有用。

楼主:
那玩意买不起啊。自娱自乐就好,毕竟机机用的普通器件。木耳朵又分辨不了。只能用眼睛来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说,这示波器买来又没得玩了。哈哈哈~~测试别的应该还有用。

只为做台功放机就买台示波器当然会有牺牲了的感觉,更何况你还没有真正得“享用”哈。。。

网友C:
做胆机使用必要的仪器设备是正确的,凭着耳朵收货毕竟不靠谱,借助仪器设备调整到最佳状态再用耳朵比较一下听感指标兼顾就是最理想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胆机使用必要的仪器设备是正确的,凭着耳朵收货毕竟不靠谱,借助仪器设备调整到最佳状态再用耳朵比较一下 ...

是的。目的就是这个,比如电源如何搭配降低纹波,处理信号线走线等。现在只能慢慢来吧。

楼主:
把所有图片补充完整。
20HZ.

185HZ.

4.46KHZ.

20KHZ.

网友:
纹波貌似有点严重啊

网友D:
失真肉眼很不好看出来。我用过的方法,就是把输出端的信号反相,与输入信号一块呈现在屏幕上,调增益让两者同等幅度,就能对比出细微的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真肉眼很不好看出来。我用过的方法,就是把输出端的信号反相,与输入信号一块呈现在屏幕上,调增益让两者 ...

刚开始玩,示波器还没入门,现在慢慢摸索着。买个高压头测下大幅度如何,再看看细节。谢谢讲解,已经笔记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发的这些波形图是从示波器存贮调取出来的?看你有一台手持的示波器,又买了一台?

插上U盘,把波形存储位置改为U盘就可以了。手持那个买的时候没要示波器探头。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