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校准

楼主(2020-03-26):
福禄克15b电阻挡不归零,求校准方法!

网友:
电阻档 好像不能校准的,不归零,肯定是内部有损坏了。

网友A:
福禄克17B电容档,不按清零键,不归零,有没有问题?量PF级的电容也量不出来

网友:
15B不归零有可能是电路板有漏电,干燥处理看看。我一般都换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17B电容档,不按清零键,不归零,有没有问题?量PF级的电容也量不出来

这个是正常的,15/17B电容档都有几十的底数,电容档只是一个参考,并不精确。

网友:
17B仅比15B多温度部分,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