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7摇表求助

楼主(2020-03-26):
        有一摇表故障,把万用表接到摇表上,摇摇表电压300V,把摇表打开,发电机500V正常。是什么原因,请教师傅们,谢谢。

网友:
您的万用表也是有内阻的,你别只看电压,还得看摇表显示的电阻!!想看到500V摇表的500伏电压你的万用表需要无穷大内阻。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看一下二极管,里面没几个元器件的

楼主:
小电路板出来够500V接上表头就不够了。

网友:
可能摇表输出端子或外壳绝缘值不够漏电,可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吹干试试。万用表测量时内阻也消耗摇表电量,也能引起摇表电压轻微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