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死电源维修记

楼主(2020-03-27):
现在开关电源便宜,使用几年后坏的里面多个电容老化、电阻脚霉不值得修理。我手上有一块刚使用一个多月就进水坏掉的电源,看着新新的内部不舍得丢,想修好起来。这种类似电源坏的我有,零件都可以找到。

1   在板眼观、万用表测量可知,背面两处印铜板炸断,正面红圈中保险丝烧、功率管短路、一个0.51电阻开路。蓝圈三极管有一点异常但基极不短路。

2   从红箭头出输入12V电源,见主芯片TL494输出蓝箭头处有28K、56%占空比脉冲,判断芯片大概正常。(如果这一步芯片坏就不修了)

3   更换红圈中元件,修补断了的电路板,串联百瓦灯泡上电。输出电压3V,功率管温热。判断启动电路已经正常,驱动部分不工作。

4   更换怀疑的蓝圈三极管,拆下测量一个坏一个性能变差,在板被变压器接通测量不出。更换再上电,输出电压19V,调节电压微调电位器可从18到19.5V
     可变,负载能力很低,怀疑黑圈里的驱动变压器有匝间短路。更换一个驱动变压器,上电输出正常,18到27V可调,去掉限流灯泡,上负载电流正常。

修好的,功率管被更换了两个头长铜绿的旧管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A:
“负载能力很低,怀疑黑圈里的驱动变压器有匝间短路”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能力很低,怀疑黑圈里的驱动变压器有匝间短路”

为什么?

怀疑,想是短路或开路后能量传到开关管很少吧。换了就正常了。一个开关管的基极驱动0.51欧电阻都被击开路可见击穿时基极电流也很大,所以怀疑驱动变压器也被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