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种符号的电位器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0-03-27):
有四个脚,符号上写着0.5M/1.5M,搞不懂是什么结构

网友A:
看起来是2M的电位器,在0.5M处有抽头,类似于等响度补偿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2M的电位器,在0.5M处有抽头,类似于等响度补偿抽头

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功能的电位器。

网友:
等响度电位器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0483-1-1.html
请教各位老师电位器的‘等响度控制‘在电路里怎么接。 - 〓电子管技术区〓

网友:
这电位器并不好买

网友:
这是1/3处抽头的等响度电位器。

网友:
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