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功放改成6p14

楼主(2020-03-27):
  改后声音大了许多,但感觉音质不怎么好听,失真大了些,声音不敢开大,不知怎么回事,原电路就是阴极电阻改成150欧姆,

网友A:
前级增益过大了、导致6P14过载销顶失真。
解决方法:1. 把6P14改为三极管接法,三极管接法时所需的推动电压相比标准接法要高些;
2. 加大电源供前级的降压电阻、适当降低前级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
可能电路、输出和6p14不合适。6P14也是一只极好的管子

网友:
6P14所需的输入电压比6P1低很多。应降低电压放大级的放大倍数。

网友:
6p15比它好声。

楼主:
   谢谢 音量开一点就很大 加大负反馈行吗?

网友B:
我折腾过6P13和6P15,最后还是回到了6P1三极管接法,而且实际测量6P1三极管接法与6p15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基本相同,都在2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折腾过6P13和6P15,最后还是回到了6P1三极管接法,而且实际测量6P1三极管接法与6p15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基 ...

6p1和6p6p都可以三极管接法,不用大环路负反馈也很好

网友C:
相对6P1,6P14属于高跨导管,前级不需太高的推动电压。如果你前级用的是五极管,就要接成三极管用,如果你用的是6N2,可以把它直接换成6N1试试(电路什么也不用动)。还可以增大负反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增益过大了、导致6P14过载销顶失真。
解决方法:1. 把6P14改为三极管接法,三极管接法时所需的推动电 ...

路过学习了

网友D:
6P1变压器阻抗在5K左右,6P14阻抗7K,变压器都不匹配,怎么能代换?

楼主:
  我把6N2换成6N1声音好点 ,等有空再改吧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变压器阻抗在5K左右,6P14阻抗7K,变压器都不匹配,怎么能代换?

   我查了资料6P14的输出阻抗和6P1差不多5K.....5.2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6P1,6P14属于高跨导管,前级不需太高的推动电压。如果你前级用的是五极管,就要接成三极管用,如果你 ...

麻烦于版给看看  下图中 6H8C  要为推动下级  需要约 20V的推动电压,6H8C选择工作点时,阴极电压是4V好呢? 还是 6V好呢??

■■ 下图是6H8C 曲线图    屏极电压250V  屛极负载电阻45.5K  屛流5.5MA ;阴极电压 -6V   2.3mA   阴极电阻2.6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对6P1,6P14属于高跨导管,前级不需太高的推动电压。如果你前级用的是五极管,就要接成三极管用,如果你 ...

请问于版  下面图也是 6H8C 推动级,阴极电压 4.9V,这图和楼上的图哪个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于版  下面图也是 6H8C 推动级,阴极电压 4.9V,这图和楼上的图哪个好一些??

都可以,还是第15楼的好一些,调制阴极电阻使阴极电压为5.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还是第15楼的好一些,调制阴极电阻使阴极电压为5.8V。

谢谢于版  百忙之中抽时间指教!

16楼的  屛极电阻小了点。。。听您的  采用15楼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还是第15楼的好一些,调制阴极电阻使阴极电压为5.8V。

请于版看看      下图曲线图  是否也可以?屛阻=45K  ,阴压=4.9V  阴流=2.7 MA  阴阻=1.8K (阴流比15楼变大了一些,您看看 -2V 到-8V  这段曲线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于版看看      下图曲线图  是否也可以?屛阻=45K  ,阴压=4.9V  阴流=2.7 MA  阴阻=1.8K  ...

屛阻=45K  ,阴压=4.9V  阴流=2.7 MA  阴阻=1.8K 。该工作点是好一些,

楼主:
减小了反馈电阻声音好一些,我用的音箱是过去录音机音箱,声音好不到哪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屛阻=45K  ,阴压=4.9V  阴流=2.7 MA  阴阻=1.8K 。该工作点是好一些,

请问于版,上图中 是不是 屛流 5.5mA X250V 应小于胆管的最大 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于版,上图中 是不是 屛流 5.5mA X250V 应小于胆管的最大 功耗??

是的应该小于最大屏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应该小于最大屏耗。

还是您说的严谨!!!      谢谢于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资料6P14的输出阻抗和6P1差不多5K.....5.2K呀

6P14我不知道,但是在论坛看见很多人用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