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可以代换9014吗?

楼主(2020-03-27):
查了资料,两者的特征频率都是>150Mhz,但9013的集电极电流0.5A远大于9014的0.1A,耗散功率也更大,二者的高频性能真的一样吗?

网友:
看干什么用了。音频中后级可以,高放大系数的不可以,前级有低噪声要求的不可以。中高频建议用9018,性能上差距不是一星半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但9014放大倍数远比9013要高,虽然参数上差不多,但高放大倍数意味着用9014时可以 ...

9013因为Ic电流大点以前可以用在F30-5对讲机发射电路里推动管,可以推动2SD882出3W高频功率。9014只是直流放大倍数超大,并不能代表高频增益好,高频特性还是得特征频率高的管子决定的。直流放大倍数大只能代表音频放大能力强,但不能代表高频能力强。

网友:
两者ft相差不大,Pcm和Icm  9013要比9014大,相应的9013的Cob可能要比9014大些,这就像老管子3DG12(3DG130)和3DG6之间的关系,如果真要用在收音机上应该影响不大,这要看用在高放、变频还是中放上。

网友B:
都是查出来的数据,要怀疑吗?有证据吗?,

网友C:
人家给的集电极电流是击穿电流,你是怎么想的不清楚。也就是说9013击穿电流远远大于9014,。看你干什么用的了。如果做个半导体收音机不考虑放大倍数是可以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查出来的数据,要怀疑吗?有证据吗?,

不是怀疑数据,只是担心是不是还有别的参数会影响高频性能,因为根据常识,功率大的管子结电容往往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给的集电极电流是击穿电流,你是怎么想的不清楚。也就是说9013击穿电流远远大于9014,。看你干什么用的 ...

因为功率大的管子一般结电容也大,我担心虽然FT一样会不会实际的高频性能不同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二者均可

网友:
现在硅管品质上都很好,在没有特殊要求的场合(半导体收音机)使用可以说都一样。但每个型号又都有他的独特性能指标,所以选管也要遵循他的特性,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同型号的管子了。
比较常用的:
9013/9012  注重电流较大(500mA)常用于小功率继电器驱动等;
9014/9015  侧重于低噪声、高增益,更适合用于音频放大;
9018          是用于高频场合;
SS8050/SS8550  则是介于中功率管与大功率管之间的管子,电流可达1.5A。
另外像2SC945、2N2222A等都是常用的高频通用型三极管;
还有就是2N5551/2N5401这一对是高反压小功率管,耐压达150V。

网友:
特征频率ft好像是共发射极接法的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时候的频率值,这两个管子主要的差异一个是Icm,还有一个就是ft了,如果原9014的工作频率不高,用9013应该没问题。当然hfe的影响是需要代换时候处理的。

网友A:
有些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但9014放大倍数远比9013要高,虽然参数上差不多,但高放大倍数意味着用9014时可以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获得更高的增益,所以有些场合无法替换。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假如做来复再生单管机,用9018频率太高容易自激,用9014放大倍数太高做不了再生,我用9013可以不?频率和放大倍数应该比3ag1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假如做来复再生单管机,用9018频率太高容易自激,用9014放大倍数太高做不了再生,我用9013可以不 ...

试试不就可以了,反正这些管子遍地都是。

网友E:
这种问题多做些试验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这争吵,不就是一个单管机吗,把焊晶体管的地方换上插座,偏流电阻换成可变电阻串的一小电阻,倍压整流二极管换成可拆卸的,一个硅管一个锗管,这样就可以硅锗管想怎么换就怎么换,我就是这样试验了几十只管子,没必要这种问题也到坛里来求真,自己不动手,尽想擎现成的,哪有那么多好事,且也得不来真实数据,都是道听途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多做些试验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这争吵,不就是一个单管机吗,把焊晶体管的地方换上插座,偏流电阻换 ...

其实我不是做单管机,而是做稳压电源,原本的调整管D2396的fT太低,中短波干扰严重,所以才想要高fT的管子来做调整管。

之所以不在电源区问,那是因为电源一般不用9014和9013这种小功率管,晶体管区的老师们更了解这种小功率管的高频性能。

我做的电源需要的电流很低,不到100mA,所以9014和9013都能用,但考虑到要留有富余,才会纠结选用哪个。我最后选了9013,噪声比原来改善了很多,中波的表现已经接近电池,但是短波的底噪还是有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是做单管机,而是做稳压电源,原本的调整管D2396的fT太低,中短波干扰严重,所以才想要高fT的管 ...

干扰大不一定是调整管ft的原因,也可能是由电网窜过来的,或者调变干扰,需要在电路上针对做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扰大不一定是调整管ft的原因,也可能是由电网窜过来的,或者调变干扰,需要在电路上针对做优化。

还请详细说说,为了消掉干扰我连上辅助电源都用上了,可惜效果还是一般。我的情况是手机充电器的5v转3v,输入的干扰确实非常厉害,应该怎么优化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请详细说说,为了消掉干扰我连上辅助电源都用上了,可惜效果还是一般。我的情况是手机充电器的5v转3v, ...

手机充电器?用开关电源后面接一个3V稳压电路?开关电源是脉冲干扰的主要因素,试试在开关电源输出的两条线上面串上共轭磁环看看有没有效果。其实这种情况,噪音主要来源于开关电源,后面的模拟稳压电路的形式跟噪音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充电器?用开关电源后面接一个3V稳压电路?开关电源是脉冲干扰的主要因素,试试在开关电源输出的两条 ...

原来要串两个吗,我之前有串联一个,确实效果很不错,这就去再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要串两个吗,我之前有串联一个,确实效果很不错,这就去再拆一个

试着找两个孔比较大的磁环,将开关电源的电源线在磁环上绕5-6圈,开关电源的输出线也在另一个磁环上绕5-6圈,绕的时候要两股线同时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