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老数字表液晶屏显示不清故障的维修

楼主(2020-03-27):
这两天有空,修了两块平价的lc表。其故障现象在老表中应该属较为普遍。

照片前两张的是修前照,后两张是修后照,都是开机的(有显示)。

第5张是目前正在修的第三块数字表。。。(待续)

楼主(2020-07-15):
如果你买的是大片的底偏光膜,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调对角度。

我上次买的大片(10寸)底偏光膜,到手后我试过,需要旋转45度(或135度)才合黑白液晶屏之用。我拆下的那些手机底光膜,都是需要旋转45度(或135度))才能用于黑白液晶屏。用这些手机底偏光膜来维修,都要先作试验,才能裁剪。

试验方法是——

1、把底偏光膜放在其要安装的位置,从面偏光膜这边看过去,边旋转底偏光膜,边观察透光情况。
2、将会看到,旋转到了某个角度,液晶屏变得不透光(即接近变黑)。
3、在第2步的基础,再继续旋转90度(向前或向后),液晶屏会变为全透光。全透光的角度,就是正确的安装角度,按此裁剪才能得到所需的底偏光膜。

楼主(2020-03-29):
维修的主要工作就是撕下反光膜,清理残胶。清理时,我是用手搓的。

这个跟帖先上修复后的效果图。下次有时间再介绍反光膜的替换。

网友:
有机玻璃保护罩老化还是液晶屏幕老化?如何处理的?

网友:
一般是偏振光膜片老化所致。

网友:
偏振光膜片老化 字是模糊的。
可能是屏后反光铝膜出问题了

楼主:
第一块是反光膜老花了。开始忘了拍,撕下后才拍的

网友A:
偏振光膜片贴的很,没气泡。
我常用铝贴带做偏振光膜片,校果也不错。

楼主:
第二块的照片。

这块表既有反光膜老化问题,又有偏振片问题(因此极难看清字符显示)。这表的偏振片比较特殊,是粘在液晶片的前面,而我手头正缺偏振片(以前攒下电子辞典偏振片都用完了)。

可我发现,这偏振片只是表面起褶。尝试用牙膏作磨料的打磨法,配合换反光膜,竞一次修复——原来一直担心折腾多,把易损的斑马线弄坏。

网友:
楼主技艺高超佩服点赞

楼主:
后两个表陪伴我10多年,肯定没淋水,也没放阳光下晒着用。估计还是用料和品质差一些之故,比如膜层过薄,与空气中的化合物反应而过快耗尽。——记得我翻译的《电子管放大器》一书作者说,cd碟的反光层会被空气中的硫化合物“融掉”

我手头的日本老数字表这问题轻很多,美国表暂时没见出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必须要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潮了(淋雨,淋水)就那样。有俩三位半的表,买来时脏兮兮,牙刷,自来水,干净后,扔一边了,几年后,上 ...

这不关受潮的问题,是偏光膜老化所致,我之前有2块表用了十几年的也是这种情况,开始还以为是屏坏了,报废买新的,后来在一些论坛上得知这是偏光膜的问题,找了废旧的电话机把屏幕的偏光膜撕下来换到万用表屏幕上就好了

网友:
偏振膜淘宝有,楼主反光膜哪里买的啊,还是用什么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两个表陪伴我10多年,肯定没淋水,也没放阳光下晒着用。估计还是用料和品质差一些之故,比如膜层过薄,与 ...

反光膜白纸可以吗

网友:
试过,白纸不行

楼主:
上几张第3块表的维修照片。

可看到反光膜的膜层已褪掉了很多,在灯光下变半透明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赞一个!问下楼主,对于半透的带背光的那种反光膜老化(感觉类似17楼),楼主有啥好法子么?

楼主:
回21楼: 有背光的应该不需要用到反光膜(或者说反光膜的作用不是那么重要),估计你说的膜是偏振膜

网友:
还有个办法,戴一付偏光镜。

楼主:
我以前是用铝箔胶带来替换液晶显示屏的反光膜的。这铝箔胶带,起初我是购来用于热风枪焊接时的隔热。替换效果还可以,但难于避免起皱褶。

这次我事前上某宝,遍查有无合用的带自粘反光膜,楞是没找到。只见到那些铝窗用的单向半透光反光膜,有可能合适,于是这次买来试用。

这次试用的结果完全失败,放显示屏后一点反光效果也没有,估计这膜也有偏振结构而造成。

经思考后,觉得原铝箔胶带皱褶多的原因是他自身过软,决定用新购的膜作为衬底,先粘到铝箔上,再处理铝箔。这新膜是胶片材质,能起支撑作用,最后得到的结果还不错,能减少一大半的皱褶问题。

图一是铝箔胶带,图二是半透反光膜,图三四是先剪好半透膜,粘到铝箔胶带上。

网友:
汽车贴膜应该比铝箔好用

楼主:
最后这块优利德ut2005万用表,修理显示屏后,发现小数点显示有问题,时好时坏,追查是转盘v形片生锈破损造成。于是网购v形片替换,机子终于全恢复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振光膜片贴的很,没气泡。
我常用铝贴带做偏振光膜片,校果也不错。

你说的应该是反光膜。不是偏光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块的照片。

这块表既有反光膜老化问题,又有偏振片问题(因此极难看清字符显示)。这表的偏振片比较 ...

液晶偏光膜不是在液晶片前后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偏光膜不是在液晶片前后都有吗?

就我拆修过的黑白液晶显示屏,都是只用一块偏振片。

以前经我手拆开验证过、偏振片放置在后面的黑白显示屏有:数字万用表、电子秤、电子词典、智能电饭锅、计算器。这次我修的2块电感电容表,偏振片都是放置在前面的。

PS:据信,偏振片紧贴液晶体时,显示效果更佳。偏振片放置在前还是放置在后,应该与液晶玻璃片的内部液晶位置有关

楼主:
近日查阅了一下液晶显示屏的工作原理,得知:液晶片内的液晶在不施加电压时,能将光线偏转90度,施加电压后,则不偏转。

因此,黑白显示屏使用与之相配、呈90度的偏振片时,能产生正确的显示效果:不施加电压(无显示信号)时,屏幕无黑色字符(即不透光的图案)出现,施加电压(有显示信号)时,屏幕出现黑色字符。

曾看到国外的一位行业专家称,液晶屏的寿命是半永久(估计他是指除去易老化的贴膜之外的液晶玻璃片)。以此看来,液晶屏的换膜维修还是挺有价值的,因为即使下次出问题,也就是换换贴膜。

从我不多的黑白液晶屏维修经验看,通过液晶屏的故障表象,可大致推断其故障点:

背景暗淡但字符边缘清晰锐利的——反光膜老化
出现片状黑斑造成看不到字符笔画的——偏振片/偏振膜老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我拆修过的黑白液晶显示屏,都是只用一块偏振片。

以前经我手拆开验证过、偏振片放置在后面的黑白 ...

请教我的DT930F只有正对显示屏才能看清楚,稍微斜一点就能看到本不该显示的笔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液晶屏在十年前已经换过了,当时不懂以为屏坏了。后来才知道是反光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我的DT930F只有正对显示屏才能看清楚,稍微斜一点就能看到本不该显示的笔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液晶 ...

估计是偏振膜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偏振膜出问题了

多谢指教,可惜这块屏是双列引脚焊在pcb板上。拆装不方便,上次换的时候怕损坏电路板是先剪断引脚,在一根根焊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查阅了一下液晶显示屏的工作原理,得知:液晶片内的液晶在不施加电压时,能将光线偏转90度,施加电压 ...

学习鬼头大师经验。

楼主:
近期在维修液晶显示屏时,遇到一些现象不明所以,于是这几天恶补了有关知识。

方发觉我凭以前以前经验和判断所说的30楼内容是错的,29楼的意见才对。现在明白了,所有的液晶显示屏都有2张偏光膜,放置在屏玻璃底下的叫底片、底偏光片,放置在屏玻璃外面的面片、面偏光片。

以前我修电子称等,都是发现坏了底偏光片,因此没认真留意有无面偏光片,误把贴的很紧的面偏光片也当成液晶玻璃片的一部分。这轮修2块电感电容表,恰遇上反光膜容易与底偏光片分离(以前遇到的常是难分离,往往剥反光膜时,把底偏光片也一起剥下来),误认为此2块液晶显示屏都只有面偏光片。

昨天我特意让朋友送回我以前修好的、认为其液晶屏只有1张偏光片的电子称。用手摸还是不能辨认出它有面偏光片,改用裁纸刀割,才证实我之前的所谓经验和认知是错的。

楼主:
这几天研究,基本确定现在的手机、iPad的彩色液晶显示屏上所用的偏光片,也能用于万用表等黑白液晶屏。有意思的是,我昨天下单买一块手机用的底偏光片,卖家看到我的地址不是维修店,担心我弄错而不收货,今天专门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确定要买。

楼主:
这几天的研究所得:

1、万用表、电子称、计算器等使用的黑白液晶显示屏,属于液晶显示屏里最基本(最原始)的类型,叫做TN型。

2、现在的智能手机、电脑显示器、电视机所用的液晶显示屏,是从TN屏发展变化出来,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与TN屏一样,都有底偏光片和面偏光片,紧贴在液晶玻璃的底面和外面,都是依靠两块偏光片(互呈90度)产生遮光效应、液晶体对光线方向产生扭曲作用来工作的。

3、根据第2项的理解,我通过拆解手机、ipad的液晶屏,取其偏光片做简单的试验,证实都能产生TN屏所需的遮光要求,意味着,这些屏的偏光片(包括反光膜)完全用于TN屏的维修。——即是说,万用表液晶屏的偏光片坏了,在坏手机(屏够大)可以找到维修材料。

4、我利用前些天购买的电动车显示屏用偏光片(到手的实为面偏光片)做试验,进一步获得更多万用表等液晶屏维修所需的实用知识。

(1)偏光片往往有底和面之分(指同一张偏光片的底和面),也就是说,要顺着光线正确的进出方向才行。放反了,不能起到效果。

(2)对于所有液晶屏,按目前我的理解,底偏光片都是做成无散射的,面偏光片则不同,有的做成有散射(可获得更大视角),有的做成无散射(或散射较少)。

因此,就TN屏维修来说,有些面偏光片可用作底偏光片(替换时注意光线进出方向),有些则不行——因此,修万用表液晶屏时,如果坏的是底偏光片,购买时就要注意,对方卖的是底偏光片、还是面偏光片。淘宝目前卖得最多偏光片,是电动车液晶屏偏光片,那些都是面偏光片。

根据目前我对TN屏的试验,底偏光片往往可用作面偏光片,尤其是对散射没有什么要求(即不追求更大的视角)。我留意到,万用表之类的液晶屏以采用无散射(或散射少)的面偏光片居多。——因此,当万用表的面偏光片坏了、你手头只有底偏光片时,你可以拿来维修(当然,底偏光片有自粘胶的,就需清除,另行在另一面粘胶)。

下面上一些这几天我拆取手机等液晶屏偏光片的照片。

图一是华为p6手机拆下来的底偏光片。经试验,既可作万用表液晶屏的底偏光片,也可作面偏光片。该机的面偏光片无法拆取,因为被厂家与面板一起紧紧封死。

图二图三分别是拆iPad的面偏光片、底偏光片的照片。底偏光片在拆机时,看到呈镜子的反光效果,不留意会当成反光膜,但它紧粘在液晶玻璃上,暴露了它的真实身份。

经试验,iPad的这两张偏光片,都是既可作万用表液晶屏的底偏光片,也可作面偏光片。

拆手机或iPad液晶屏时,你会看到,在底偏光片与反光膜之间,有好几张膜。这些膜对于我们万用表等TN屏来说,都没用,有用的是面偏光片、底偏光片和反光膜3张。

图四是爱立信手机拆的偏光片。这手机属智能手机之前的彩屏功能机,它的两张偏光片,也都是既可作万用表液晶屏的底偏光片,也可作面偏光片。

最后上一张网上找来的现代手机(电视)彩色液晶屏幕结构图供参考。

——待续

楼主:
终于找到了好用的反光膜替换材料——亚银防水标签。

这种标签是铝箔做底子的,底面跟我用的铝箔胶带一模一样,都是带自粘胶,都是亚色反光(虽比不上镜面反光,但已足够好)。更重要的是,材料层够厚,撕下来和贴上去,都不会起皱褶(照片中有皱褶的标签是我从垃圾桶弄回来拍照的)

这种标签主要供打印用,成卷卖,都是预裁剪成一张张的,一卷有数百张。因为可用箱头笔在上面写字,我刚花了10多块钱(包邮)网购了一卷备用。

另外,还发现日常生活的一些包装材料可用作反光膜。就是饼干、膏药等所用的铝膜包装纸。这种也不会起皱褶,但没有自粘胶,需自己想办法。

楼主:
发多一张亚银防水标签的照片

网友:
非常详细的总结,很有价值。

网友D(2020-06-19):
楼主,可否给个淘宝链接?可发站内消息。我有好几只老数字表液晶屏显示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给个淘宝链接?可发站内消息。我有好几只老数字表液晶屏显示不清。

你想要的是亚银防水标签纸链接,是罢?已发短消息给你。

我买的是100mmX60mm规格的,共500张一卷,包邮价10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要的是亚银防水标签纸链接,是罢?已发短消息给你。

我买的是100mmX60mm规格的,共500张一卷,包 ...

有带反射膜的偏光片

楼主:
目前没发现有带反射膜的偏光片卖,只有分开的卖

网友:
我今天和厂家沟通说有银膜偏光片,说是带反光片,不知行不行,已买了,有结果与大家共享

网友:
谢谢,消息已收到。抽空量了几块液晶屏的尺寸,60*40mm居多。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文,马上导入笔记,感谢楼主的钻研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是用铝箔胶带来替换液晶显示屏的反光膜的。这铝箔胶带,起初我是购来用于热风枪焊接时的隔热。替换效 ...

斑马纸粘性降低,接触不良,怎样修复,谢谢!

楼主: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试过几次用加热法试图重新粘回都失败。

曾想过在淘宝购买新的斑马线回来自己加热接回,但因为待修物品都是低价货(可有可无的计算器、电话机),没维修价值,所以最后没有实施——如果你的待修物品价值较高,可考虑我这个设想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www.bjanfang.com    www.anfang086.com

网友:
换底面偏振膜和反光膜后偏暗

网友:
上面的是后换的

网友:
偏振膜不对,有黑白偏振膜推荐

网友(2020-07-23):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已经修复,多谢老师的无私教诲

网友:
换一下背光膜

网友E(2021-02-15):
引用 楼主:
发多一张亚银防水标签的照片

楼主 pm个淘宝链接吧 谢谢啦 新年快乐

网友:
换膜可以是显示屏字体清晰,换膜细致细心的活,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pm个淘宝链接吧 谢谢啦 新年快乐

已PM。我买的是15元包邮的,100*60规格500张的。

楼主(2021-03-27):
今天把标签纸的成本收回来了。修的是一台血压计,因为反光膜老化,大部分字符看不清。上次所购的标签纸刚好够大,换上就修好。

修得有些急(没清理干净残胶,并失手弄破了一点底偏光膜),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够用了。

第一张照片是修之前。最后两张是修好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标签纸的成本收回来了。修的是一台血压计,因为反光膜老化,大部分字符看不清。上次所购的标签纸刚好 ...

麻烦分享一个链接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分享一个链接吧!谢谢!

6微MCZrX0tp1tb哈 https://m.tb.cn/h.4MWPOdv?sm=4ddd31  诺码亚银标签纸PET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哑银不干胶防水条码电器打印机设备贴纸二维码可定做印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6微MCZrX0tp1tb哈 https://m.tb.cn/h.4MWPOdv?sm=4ddd31  诺码亚银标签纸PET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谢谢分享。
做过一段时间的万用表修理工作,液晶屏出问题的情况几乎没碰到过。
手头倒是有一个手提电子秤的屏幕看不清了。看来可以照楼主的办法试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标签纸的成本收回来了。修的是一台血压计,因为反光膜老化,大部分字符看不清。上次所购的标签纸刚好 ...

经多日使用证实:哑银防水标签不适合用于维修更换已出现溶解现象的反光膜!

这次维修,本人换上哑银防水标签,仅用几天,又出现同样的反光膜层溶解问题,而且溶解的区域大小也跟原来一样。这说明,此区域内出现了能溶解反光膜层的化学物质,我推断是这些化学物质源于粘接底偏光片的胶水,使用时间长之后慢慢经底偏光片渗透进来。

因此,如果仅是反光膜出现溶解问题而需要更换的,不能用哑银防水标签。可以用我开头几个帖子介绍的铝箔胶带——换了之后到现在还正常,没有出现溶解现象。

此血压计因为前些天弄损了底偏光片,故最后我的处理是:

1、干脆把底偏光片也一起换掉,用的材料是网购的9寸底偏光片。后发现,换后的效果与原来差,而且差距比较明显,主要是对比度下降、视像良好的显示角度变小。

2、反光膜仍用哑银防水标签。一是我手头只有他的面积够大。二是可以看看他耐用与否(之前一直没实际用过)。

网友:
的确如此,我一个旧的传真机中央就很黑了,但显示字段好的。

补充内容 (2021-4-24 16:32):
背景暗淡但字符边缘清晰锐利的——反光膜老化

网友G:
请问:

一款90年代的CASIO电子表,液晶显示屏暗淡,字迹发红,是否也是反光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一款90年代的CASIO电子表,液晶显示屏暗淡,字迹发红,是否也是反光膜坏了?

上照片,更好的判断

网友H(2021-04-26):
类似这种怎么修复有没有大师知道?目前用别的屏已经确定是屏幕问题,前后偏光片已更换过(之前更换过所以贴的没问题),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只能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这种怎么修复有没有大师知道?目前用别的屏已经确定是屏幕问题,前后偏光片已更换过(之前更换过所以贴 ...

看屏幕表现,这应该不是反光膜、偏光片出问题引起,估计是液晶玻璃的电气连接方面出状况。

网友:
请问一下,我有个液晶屏,正面看不清晰,斜着看很清晰,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我有个液晶屏,正面看不清晰,斜着看很清晰,什么原因?谢谢!
正面看
斜着看

网友(2021-05-26):
楼主的技术不得了!了不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近日查阅了一下液晶显示屏的工作原理,得知:液晶片内的液晶在不施加电压时,能将光线偏转90度,施加电压 ...

出现片状黑斑造成看不到字符笔画的——偏振片/偏振膜老化

楼主能给个实物图片看看吗?先谢谢楼主啦!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块显示不行的万用表,那货居然用的是45°角的偏振,偏振模上贴的反光膜,可能是反光膜的胶有问题,偏振模上中间部分发暗,先开始想着撕掉反光膜换一张,结果撕开后发现偏振模中间位置有个破洞,又在网上买了偏振模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出现片状黑斑造成看不到字符笔画的——偏振片/偏振膜老化

楼主能给个实物图片看看吗?先谢谢楼主啦!: ...

单纯坏偏振片的照片,手头没有。与反光膜一起出问题的,见1楼第二张照片

网友:
请问下这个是偏光膜还是反光膜出问题了?开机字符也挺清晰的,就是字符周围有这些黑点(图中黑点很少的是字符位置,黑点多的是字符周围。)

网友J(2022-01-29):
我的福禄克27显示模糊,需要斜看才能有点影子,还缺笔画,如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福禄克27显示模糊,需要斜看才能有点影子,还缺笔画,如何修复。

缺笔画,是电气问题(斑马条接触不良)。需斜着看,较大机会是偏光膜问题。

建议先易后难,先处理好电气接触问题再说。

网友:
反光膜用烧烤铝箔最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笔画,是电气问题(斑马条接触不良)。需斜着看,较大机会是偏光膜问题。

建议先易后难,先处理好电 ...

可是我更换了橡胶条,还是一样,用酒精擦一擦,就好一些,可以看清,不久后有暗淡,缺笔画,

网友:
很好的液晶屏维修帖子,收藏了,谢谢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学习了

网友(2022-03-05):
您好,老师,请教一下,手里万用表UT71E的屏幕偏光膜坏了,原来的是上下两层,看着都一样,但是我两边都换偏光膜不显示,只有底面换反光膜,上面换偏光膜才显示,但是可视角度小,只能垂直看,稍微一偏就不行应该,应该怎么调整一下啊

楼主:
我猜的几种可能:1、你换上去的外层偏光膜不合用,本身的可视角度小,或者本来是用做底偏光膜的。2、虽然合用,但安装的角度不对。在安装前,最好是按前面帖子说的,先作旋转的试验,找到合适的安装角度再裁剪和安装。

网友(2022-05-05):
引用 楼主:
后两个表陪伴我10多年,肯定没淋水,也没放阳光下晒着用。估计还是用料和品质差一些之故,比如膜层过薄,与 ...

我手头的日本老数字表这问题轻很多,美国表暂时没见出现。
===================================
我们这里,有不少生产小液晶的电子厂,加工电子表的液晶片,也有加工手机液晶配件的。大约在8年前,我经常看到开小超市的店主,兼做液晶加工。她们到工厂取半成品,然后剪栽反光纸,一个一个的贴上去。生产流程并没有严格管理。
有个同事家里,也开了一个电子厂,专门给广东地区供货,也生产电子表的液晶片。他们说,生产手表用的液晶片,设备也是采用日本的,看来,国内的电子类的生产设备依然薄弱。近年,电子厂不挣钱,广东那边,不少厂子倒了,货款拿不回来,ZF就经常给他们家贷款,特别是疫情之后。

网友(2022-07-08):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2022-09-06):
这帖顶一下,回头把字迹不清的显示屏也折腾一下。

网友(2023-05-06):
怎样判断是底偏光膜的问题还是面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2024-11-24):
贴这些膜要贴得效果好,可以用水加少量洗洁精,用喷雾瓶,喷到屏和要粘的膜上,然后把膜放上去,对齐,因为带有少量洗洁精,膜不会粘死,可以很容易滑动,可以慢慢对齐,对齐后按一下就可以把水挤出来,固定住膜,然后用充值卡或者一些会员卡(胶片)反正平直的塑料卡片都可以,轻轻刮出里面的水出来就好了,顺着已经没水的方向来刮,不要太用力导致膜被刮到拉伸,这样操作贴出来的膜非常平直,不会起绉,不会有有气泡,贴前注意清洁好灰尘,身上的衣物也喷一下雾,达到防静电的作用,不会带起灰尘,这种贴膜方式是以前干过给窗贴膜,都是这样操作的,贴出来不会绉,不会有气泡,汽车贴膜也是这样贴的,贴好后最好用清水洗一下屏,因为有洗洁精

网友(2025-02-15):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买的是大片的底偏光膜,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调对角度。

我上次买的大片(10寸)底偏光膜,到手后我 ...

液晶屏会变为全透光。全透光的角度,就是正确的安装角度,按此裁剪才能得到所需的底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