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以串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0-03-27):
手头有十几个12V1A开关电源,能否串联成24V36V之类或者并联成更大电流使用?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曾经用2块组成过正负16V的双电压电源;

网友A:
会不会有环流问题?

很难做到均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环流问题?

很难做到均流吧?

并联存在均流问题,串联应该可以?
会不会几个开关电源间稳压反馈电路自激振荡打嗝?

网友B:
会的,我7个串联用过,有一个打隔就换一个品牌用就可以了,48v15a拿来7串做直流电动汽车车充,6个华为的,一个中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我7个串联用过,有一个打隔就换一个品牌用就可以了,48v15a拿来7串做直流电动汽车车充,6个华为的, ...

我这几个都是同样的电源,应该不容易打嗝?

网友B:
那要试了才知道。我原来就是7个华为串,用几天都正常,指示灯正常亮,过后就有一个闪亮,拆出单个给48v的锂电池充电又正常,就换了个中兴的48v电源串联用就正常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试了才知道。我原来就是7个华为串,用几天都正常,指示灯正常亮,过后就有一个闪亮,拆出单个给48v的锂 ...

都是通讯户外电源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前二十年我有台B2B电台需要24V供电,我就是采用两个电脑电源的12V串起来用的,使用了好几年都没事。

网友C:
质量好的抗干扰强就行,这个得试过才知道。我用4个戴尔16V8A串联充电2年多了.

又串又并可能没得,各种开关干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抗干扰强就行,这个得试过才知道。我用4个戴尔16V8A串联充电2年多了.

又串又并可能没得,各种开 ...

串起来玩玩看,反正这些小电源没花钱来的。

网友D:
并联时最好每个电源输出正极串个二极管相互隔离. 串联时每个电源最好在输出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联时最好每个电源输出正极串个二极管相互隔离. 串联时每个电源最好在输出端并联二极管.

并联时最好每个电源输出正极串个二极管相互隔离,这个是正确的,同时还要保证并联的电源输出电压基本一致,否则有一个(电压低的)会不出力。

“ 串联时每个电源最好在输出端并联二极管,”就不好理解了。莫非在特殊情况下让其旁路。其实电源内部由负极到正极是通路的,已经自己具备旁路的条件了。

见如下图示:

网友:
可以直接串联使用!并联时最好每个电源输出串二极管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并联时最好每个电源输出正极串个二极管相互隔离,这个是正确的,同时还要保证并联的电源输出电压基本一致 ...

这种方法我也是从别的网站看到的.你说的对,我在想输出电流一样的电源不需要并接了,如果输出电流不一样的电源是不是可以保护一下低电流的电源.(假设一个4A ,一个6A电源串联)纯属探讨,说的不对的勿拍砖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我也是从别的网站看到的.你说的对,我在想输出电流一样的电源不需要并接了,如果输出电流不一样的 ...

如果负载超过4A,小电源会被干趴下不工作,电流从内部通过还可能把线圈、整流管烧掉的可能。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讨论,我是用于小电流场合,凑合玩玩应该问题不大,烧掉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我也是从别的网站看到的.你说的对,我在想输出电流一样的电源不需要并接了,如果输出电流不一样的 ...

今天终于看到一篇文章,说串联使用开关电源时,需要考虑每个电源启动的时间差。需要反向并联这个二极管,旁路暂时未启动好的电源,避免其它电源为这个没有启动好的电源反向充电。

网友:
并联考虑电压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须要注意有的输出一极是和外壳相连的,最好弄好一个外壳和输出一极不相连

网友:
各说各的,看不明白

网友:
并联使用我试过,并联时要接入二极管防倒灌。串联使用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