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盾CL33管,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3-27):
收到一台末级是CL33管的收音机,其它管看不到型号,无从下手,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拍照片看看。 是不是CCH35,EF39,EBC33,CL33,CY31 ?我有这样的收音机是英国的

网友:
旁边还坏了一只。。这机子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片看看。 是不是CCH35,EF39,EBC33,CL33,CY31 ?我有这样的收音机是英国的

差了一只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H35

http://www.r-type.org/exhib/aaa0160.htm

我这里缺了CY31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了一只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老古董,历经沧桑!

网友A:
可能是 CY31 。。 半波整流管,我之前有一台像是的英国老收音机。。 应该不难修理。。 变频的是CCH35 靠近可变电容的, 然后经过第一个中频变压器和第2中频变压器之间的是EF39中放五极管,第2中频变压器到ECB33的是检波和前级低放,CL33电力放大,最后最靠近热丝降压电阻的是CY31 半波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古董,历经沧桑!

庆幸的是喇叭还完好,不然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CY31 。。 半波整流管,我之前有一台像是的英国老收音机。。 应该不难修理。。 变频的是CCH35 靠近 ...

这机器是117V还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CY31 。。 半波整流管,我之前有一台像是的英国老收音机。。 应该不难修理。。 变频的是CCH35 靠近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这些管的热丝电流是0.2A的。 CY31是20V,0.2A的半波整流管,如果用普通二极管代替必须要用一个5W以上100欧姆的电阻代替热丝,一般这个收音机没有电源变压器,所以机芯都是带电。。 如果要修会原装可以在外国订购CY31,这套管在英国蛮常见的管。我的收音机也是少了CY31,在英国邮购了一只,不过只玻璃棒的后来在本地烂摊子找到了几只葫芦大盾CY31.

如果要改为变压器的如下,除了6Z4 一般的整流管都可以用。

网友:
我估计是英国的收音机,一般电压都是220V-230V-240V-250V 。。你找看看应该有一个很大绿色的电阻,给热丝降压的。或者拍整体机械的照片。。

楼主:
这个改装有点难度

网友:
如果要用电子管整流加一个220V 转 6V变压器给6Z5P ,在CY31原本的热丝加一个100R 10W电阻,那么6Z5P看起来就比较相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