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0-03-27):
求教这是什么东西'电源开关上的

求教这是什么东西'电源开关上的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西'电源开关上的

网友A:
并联在电源开关上的只能是电容

网友B:
看样子是压敏电阻,是接在零火线之间的吗?如果是串在线路中的就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电源开关上的只能是电容

网友:
x/y电容

网友:
微型固态灭火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功放器开关上的'

消火花电容,小容量。

网友E:
电容而已,103,0.01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而已,103,0.01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火花电容,小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压敏电阻,是接在零火线之间的吗?如果是串在线路中的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除电容外
热敏电阻,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器开关上的'

0.01μ的电容。
上面不是写着103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