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看看这都是什么管,没字

楼主(2020-03-27):
上面写着OTK,6和一个俄文8,全金属黑色,上面有个金属帽,第一张8脚;第二张4脚;第三四张看造型一样,7脚。

网友:
第一个黑管对应国产的6B8P  下面的图片看不太清楚!

楼主:
第二张上面写的1Z7P,查不到这管子

网友:
6B8P,1Z7P,6N7P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上面写的1Z7P,查不到这管子

基本没有用了。收藏呗

楼主:
6n7p可以做音频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上面写的1Z7P,查不到这管子

1Z7P 相当于苏制 1Ц7С,高压整流管。
灯丝电压 1.25V,200mA。
整流电流4mA。

网友:
6Б8 = 国产的6B8P,双二极 五极复合管,五极管部分可以做音频放大。

网友:
对的6B8P。。。我的手头还有6个。。。没有一点用途。。。。。。

网友:
6B8P可以做再生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