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高频信号发生器用的环形天线

楼主(2020-03-27):
开年就是2个多月的假期,大把的时间,学习了lq19512003超版帖子加上自己的想象做了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用的环形天线。

楼主(2021-05-26):
照书上的样式做的底座

楼主(2020-03-28):
引用 网友A:
矿友里会修空调的!修空调里玩收音机最拿手的!

感觉在说我两行都不精,我老可怜了,小时候的爱好没条件,收音机从来没装响过,40多年后陪小孩再玩,才响了人生中的第一台单管机

网友A:
矿友里会修空调的!修空调里玩收音机最拿手的!

网友B:
这种环形天线须配合标准信号发生器使用。调整收音机时要求收音机磁棒轴线与线圈所在的平面有距离和相对角度要求。配合音频毫伏表还能测试出灵敏度等指标。

楼主:
新手继续上图
感谢大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环形天线须配合标准信号发生器使用。调整收音机时要求收音机磁棒轴线与线圈所在的平面有距离和相对角度 ...

感谢支持,图上完了,图里有音频表

网友:
向武汉坛友致敬

网友C:
在我记忆中天线和 Q-9插左间要串个80欧(75欧)无感电阻的。
这样做比较正规,可以用于测量收音机的灵敏度的,
如果只需要拉覆盖,统调使用,那么用一条粗铜丝搞个环再串个75欧电阻,两端连FG7输出就 可以用了。

网友D:
我用同轴电缆做了一个

网友E:
楼主好手艺,这个铜圆环弯得真漂亮。

网友F:
回头也做个玩玩,不过现在估计收不到啥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记忆中天线和 Q-9插左间要串个80欧(75欧)无感电阻的。
这样做比较正规,可以用于测量收音机的灵敏度 ...

是的,不同的机器输出阻抗不同加的电阻也不同,我这么想着就把电阻加到馈线里了,方便更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同轴电缆做了一个

安老师我们在一个群里,高军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手艺,这个铜圆环弯得真漂亮。

感谢虎版支持,圆圈我是在一个铁桶上窝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头也做个玩玩,不过现在估计收不到啥信号了

我主要用它发生信号,信号发生器最多也就覆盖家里,调试收音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