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收音机品牌 型号的办法 就算没有外壳只剩电路板也是可以的

楼主(2020-03-27):
第一步 把要判断的收音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 没有充电/数据接口的 用USB公对公线接收音机的U盘接口 (电脑上连接的USB设备尽量少 避免看错信息)
第二步在电脑上列出USB设备信息 这个在不同系统上也不一样 (就可以看到收音机的型号 就算识别不到型号会显示收音机主控芯片的型号)
此法对游戏机 播放器 各种手机 平板电脑 电视盒子 导航仪 插卡小音响 学习机 智能手表/手环 等其他的用USB传数据的电子产品 也有效

收音机不管什么年代 类型 都可以(只要有USB联机功能)
兼容性好

网友A:
这个办法对矿石收音机好像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对矿石收音机好像没有办法。

这是肯定的
收音机 年代 类型 不限但是必须支持USB联机

网友B:
恐怕这只限于有 MCU 的,而且能通过 USB 进行数传的收音机,有 USB 口但只能对电池充电的可能都不行,顶多告诉你那块电池的型号,如果有电池管理芯片的话。

网友C:
楼主这是哪里抄来的文章。。。。。。

实在是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哪里抄来的文章。。。。。。

实在是不靠谱啊。。。。。。

自己写的 我也一直在用这种方法在判断各种未知电子产品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这只限于有 MCU 的,而且能通过 USB 进行数传的收音机,有 USB 口但只能对电池充电的可能都不行,顶多 ...

用收音机的U盘接口 公对公线就可以就可以接电脑 对于没有数据口的就这样接 我也试过能用
因为一般的收音机主控都支持接电脑 如果没有数据线接口的话 就可以用USB公对公线传输数据 识别型号 传输文件(如果收音机里有TF卡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 我也一直在用这种方法在判断各种未知电子产品的型号

有多少电子设备 上有USB接口呢?

更何况这是个 玩老收音机居多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少电子设备 上有USB接口呢?

更何况这是个 玩老收音机居多的论坛。。。。。。

一般常见的都有数据口或U盘口 收音机 音响这些就会有因为要用U盘放音乐 其他的就更多了 比如MP3 MP4 导航仪 手机 智能手表/手环等 录音笔 相机 游戏机等常见的基本都有数据接口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很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很年轻?

怎么了 USB检测和用电脑来检测电子设备 就是很常用的方法 检测一个电子设备的主要方法就是接电脑不管是用USB还是网口或是USB-TTL串口就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