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论坛的6g2p 6p12p 的电路,交流声很大?

楼主(2020-03-28):
电路是老驾新编的电路,前级用的是6g2p,用的是开关电源,灯丝一组6.3v输出(前后级共用),一组200v输出,交流声很大,电位器调到最小反而交流声更大,调到最大音量交流声也大,中间有一段稍微小点,但是也能听到,挺明显。把耦合电容断了,交流声小一点,但是还有,把前后级管子都拔了,还有交流声,但可以接受。找不到原因?请指点。 6G2-6P12P

网友:
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

网友:
换换管子试试

楼主:
管子换了,电位器就是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
开关电源上图看看

网友A:
“把前后级管子都拔了,还有交流声”明显是电源引起的,经放大以后则更甚。纹波系数大,滤波不良,首先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必要时加大容量。

网友B:
电路布置不好吧  我也做过这个机器  离喇叭10厘米才听到一点点   用万用表测0.4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后级管子都拔了,还有交流声”明显是电源引起的,经放大以后则更甚。纹波系数大,滤波不良,首先检查 ...

都拔了,就没有了,我弄错了,拔掉后级管子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布置不好吧  我也做过这个机器  离喇叭10厘米才听到一点点   用万用表测0.45MV

电路布局也动了动,没影响,现在就不知道和开关电源有无关系

楼主:
电位器调到中间声音小一些,两边更大,最小最大,交流声音都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布局也动了动,没影响,现在就不知道和开关电源有无关系

按说和开关电源木有关系  都说开关电源木有噪音啊  底噪更干净   发个机器内部布局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拔了,就没有了,我弄错了,拔掉后级管子就没有了

检查接地,先看看开关电源与放大器的接地连接,开关电源大面积接地,放大器一点接地,粗母线连接。

网友:
灯丝接地了吗?

网友:
开关电源有交流声毫无疑问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了,再就是共地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环地了

网友:
把灯丝单独接独立6.3V试试,你的6.3和200应该是共地的

网友:
换个线性电源试试

楼主:
灯丝接地和未接地都试了,一样 都有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和开关电源木有关系  都说开关电源木有噪音啊  底噪更干净   发个机器内部布局图看看

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地,先看看开关电源与放大器的接地连接,开关电源大面积接地,放大器一点接地,粗母线连接。

,请问版主,什么是大面积接地?我是新手,很菜

网友C:
看现象应该是接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现象应该是接地问题

接地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什么是大面积接地?我是新手,很菜

把线路弄好点  接地改一点接地  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加大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还有就是灯丝供电用双绞。

网友:
搭棚太乱了 重新检查一下 接地顺序,前级地—后级地—主滤波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加大开关电源输出电容,还有就是灯丝供电用双绞。

是高压输出的地方并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压输出的地方并电容吗

是的。高压输出端并一个200u左右的电容。

网友(2021-12-03):
引用 楼主:
管子换了,电位器就是固定在外壳上

固定在外壳上也需要用线接地,一点接地

网友:
拆了重做,练手,顺便检查线路。

网友:
看图片中,接地顺序调整一下,电源地机壳一喇叭地一功率管地一电压放大管地一音量电位器地一音源地

楼主:
开关电源的原因,换了一个别的品牌的好了

网友:
先认认真真把电路检查一遍

网友:
说一说我之前的经历,那就是音量电位器质量不好,也会带来不小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