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德生R9700超级短波王收音机请各位谈谈使用感受

楼主(2020-03-28):
有谁用过德生R9700超级短波王收音机请各位谈谈使用感受

网友:
R9700,优点,调幅是强项,人声好。缺点,调频偏弱,拉线机构易坏。

网友A:
我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后面就是电子调谐了

网友:
一直听说,未曾拥有

网友B:
十多年前买了9700, 用不多久拉线系统上方的滑轮柱断裂, 无法使用, 今年春节闲得慌,把它找出来,对滑轮柱作加固修复,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 检查发现几亇按键均开路, 懒得更換,遂滴入清洗润滑剂, 片刻见效. 收听正常.但调频段指示灯闪烁, 声音不佳且有噪声. 再查无果. 偶然发现喇叭负端接线发黑,且多股线仅有1-2根銲住,估计出厂时就是这样,只不过十多年的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干脆換了两根喇叭线, 果然顽症消失, 音量音质及指示灯均正常. 此机的接收灵敏度尚可, 如今的喇叭优于从前,,倘能更換原机的喇叭,音色则会上个台阶, 只是25欧的喇叭难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买了9700, 用不多久拉线系统上方的滑轮柱断裂, 无法使用, 今年春节闲得慌,把它找出来,对滑轮柱作加 ...

25欧的喇叭淘宝网上有货的
给个链接https://tjanyue.taobao.com/categ ... 1%A2%BB%B0%CD%B2#bd

楼主:
我这台9700就是中波段收台很少,而短波和调频波段收台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5欧的喇叭淘宝网上有货的
给个链接https://tjanyue.taobao.com/category-1361248015.htm?spm=a1z10.1 ...

非常感谢. 安悦多年未去了.

楼主(2020-05-31):
这机短波接收很出色!灵敏度很高!

网友:
喇叭铝面罩用胶粘,时间长了易脱落,面罩也易掉漆。加上机身塑料颜色难看,外观容易显得邋遢。为什么不用2p3蓝、绿外壳那种塑料呢?

网友:
这个收音机买了好几个,我的感觉调频不错,就是台太密,一动台就变了,中波很好,不过是我到手后统调了,短波更不错了,拉线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后面就是电子调谐了

我也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9700超级短波王!也买了数字调谐机子,相比较而言数字调谐机子灵敏度很低!但数字调谐机子由于频率采用锁相环技术,频率稳定性很好,频率不会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