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个图,老师们来指导一下

楼主(2020-03-28):
自己参考别人的电路图画了一个6N2推6P3P,请老师们指导一下,看看这个电源牛能用到这个电路图不,功率够吗?整流管换5Z4P可行?电源牛能承载这些管子吗

网友A:
6n2的接法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的接法看不懂

和6N2推6p1的接法一样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电流只能负担两个6P1或6P6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电流只能负担两个6P1或6P6P。

其他的整流管和电压放大管不能上了?比如6N2,6Z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整流管和电压放大管不能上了?比如6N2,6Z4

看不到你的变压器有没有5V 2A绕组。如果没有,用6Z4,需要用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变压器有没有5V 2A绕组。如果没有,用6Z4,需要用2个。

没有5V输出,用一个6Z4整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的高压绕组输出电流达不到两6P3P阳极电流2*75=150mA的要求。如果当初的功率设计富裕量较大,估计 ...

要的,谢谢

网友:
增益什么的够不?

网友:
能看懂这个图的网友、基本上不用看图也能装机。

网友:
采用:屏压300V。 帘栅200V   Rk220欧  Ia 无信号51mA   最大54.5mA   Ig2:无信号3mA  最大4.6mA     RL 4.5K。N=6.5W。 你这个变压器勉强可用。
不能用电子管整流。用1N4007全波整流,第一滤波电容处输出电压(带载)近似330V,你可以得到300V屏压。如果用电子管整流变压器多耗电不说,屏压也就近似275V。

网友:
电源牛可以用  老牛质量挺好的  我6P3P 双声道高压电流才80ma左右

网友:
电子管的画法奇特,有点看不懂,6N1是双三极管,楼主画法是五极管的画法,6P3P是束射四极管,画法也不对,6N2的阴极电阻呢?6P3P的阴极电阻接法也错误,画法也错误。。。且各极连接也画错了。。。。总之这幅图不标准,画法错误过多,此乃是失败的错误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5V输出,用一个6Z4整流不行?

其实,1N4007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