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饭煲的一个软肋(原创)

楼主(2020-03-28):
      小时候做米饭,上汽后就要有人看着,不然就会糊底,有了电饭锅后就好多了。自打有了智能电饭煲后,煮饭更方便了,可以随意吃到几种风味的主食。
      智能电饭煲也有它的缺点,维修成本比较高,往往修几次就够买一台新的电饭煲了。昨天下午客户送来一个电饭煲,说是煮一会就不工作了,中途要反复拔掉插头重插几次才能把饭做熟。他去别的修理店问过,修好要上百元,觉得太贵就送到我这来了。
      上午打开查了一下,又是上盖传感器的问题,这类电饭煲上盖传感器引线是软肋,由于开关盖时间长了易引起引线折断等问题。

网友A:
购买国产家电时尤其是小家电,要谨慎出手。尽可能不买国产品牌的家电,除非你自己会修理。以前什么冰箱啊,彩电很耐用,因为当时很多关键东西都是纯进口的。即使买机械版的又如何?比如以前洗衣机电机是铝合金外壳的,用的是滚动轴承、定时器用的是同步电机驱动。就是一句话,买家电就别买国产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最近正好有个反例,帕萨特

帕萨特车的某款发动机拆修分析看过,是部分地方轴承设计不当,到一定时候必坏。不懂车买丰田,半懂不懂买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说又爱又恨!想我喜欢好东西口袋又薄的很只有国产的便宜,只要质量不差到哪去就可以了,不过 ...

合资的家电与国产同类家电价格差不多。质量却不在一个档次。那汽车做个比较,国外设计汽车发动机敢说能用到十几万公里不需要大修,一台发动机用到各种钢材,加工工艺,热处理,密封件,轴承等等,那一方面的寿命都掌握的非常清楚。国产车看账目数据性能指标都不错,开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家电也是如此,需要这方面的积累,不是看着差不多就行的,但很多厂家还要偷工减料,比如电饭煲的加热盘,铝用的少,传热差,用一段时间电热丝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行各业在国内不能做到全面就拿格力来说,你敢说百分百国产零件?

国内很多产品现在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来形容了。不止家电行业,到处都是坑。

网友:
我也想买国产家电,只能说爱它太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怎么说我就不同意了,我家用国产洗衣机电饭煲用了八年才扔换新没修过什么大件,洗衣机就换过进水阀 ...

你家洗衣机八年没换过什么大件,密封件和轴承如果不是进口的,早扔了。你仔细研究一下国内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在说观点。如果你家洗衣机外壳塑料中使用国产添加剂别说使用八年,三年就得掉渣。

网友:
智能电饭煲的另一个软肋是没煮好饭不能揭盖加蒸东西。

网友(2021-05-27):
美的的修过2台,确实在开合的地方1-2年就会断。这就是工程师的技术,连这个都搞不好!无脑设计。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D:
不是坑,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国产好东西还是有的,不要说用得寿命长了就用的进口零件,没有意思,国产的和 ...

我家洗衣机到扔了也只是换过进水阀,不过用了八年离合吵的厉害直接换新的洗衣机懒得修了

网友:
还是材料成本问题,耐频繁折叠的导线早就有了,如过去的耳机线等等。

网友E:
上盖是什么传感器?温度?

网友:
把导线加长一些,最好在合页处绕一个空圈,让径向直角弯折变成轴向扭动,就可以较大的防止这种折断。

网友:
改成翻盖手机那种连接线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耳机这个和电饭煲里是不一样的,日常使用耳机,很少和电饭煲里排线这样的,固定的,类似于直 ...

你还是没了解早期的耳机线,扁铜箔缠绕在纱线芯上,特别耐直角弯曲。

网友:
修个电饭煲要上百元?太日白了

网友:
脑版的电饭煲感知煲底升温速度,调整加热功率,令米饭煮的更好,这个机械版的电饭煲是做不到的。

智能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盖是什么传感器?温度?

      传感器在煮饭时感温头直接接触高温水蒸汽、米汤并测量其温度,用于控制电饭煲加热器加热功率,防止加热器过度加热或欠加热而造成的米饭糊锅、溢锅、夹生等问题。

网友:
我的智能电饭锅是很好用,最近发现焖饭时锅底比较硬,好像煮过头了那样,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主的想法我用的洗衣机电脑版的用了八年才换新,旧的就换过进水阀而已,电饭煲也用了八年换新也是电脑版的,现在旧的用来煲水,也没修过!个人不同意楼主的看法!至于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反正国产的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购买国产家电时尤其是小家电,要谨慎出手。尽可能不买国产品牌的家电,除非你自己会修理。以前什么冰箱啊, ...

朋友你怎么说我就不同意了,我家用国产洗衣机电饭煲用了八年才扔换新没修过什么大件,洗衣机就换过进水阀这小配件!洗衣机的电脑版电机都没坏就卖给收废品的不过电机我拆下来了,旧的电饭煲现在还在用来煲水

网友G:
个人认为,机械的也好,智能的也好,如果自己有维修能力或者经济能力无所谓的,电脑版也是不错的选择,况且在矿坛的也不乏高手。机械版的寿命是比较长,对饭的口感没什么特别要求的也可以选择,没维修能力的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是看各人的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洗衣机八年没换过什么大件,密封件和轴承如果不是进口的,早扔了。你仔细研究一下国内各行各业的实际 ...

又不强求你买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机械的也好,智能的也好,如果自己有维修能力或者经济能力无所谓的,电脑版也是不错的选择,况且 ...

机械版的家电与所谓的电脑版家电,其实寿命都能做的很好,国内家电这方面有差距,主要是电子元件和设计工艺的问题。断断续续修过很多家电,工控设备,对这些也思考过。国内也并非做不好这些,通过各种环境实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牵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句半句话很难说得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家洗衣机八年没换过什么大件,密封件和轴承如果不是进口的,早扔了。你仔细研究一下国内各行各业的实际 ...

各行各业在国内不能做到全面就拿格力来说,你敢说百分百国产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国货,只能说爱它太不容易。

你应该说又爱又恨!想我喜欢好东西口袋又薄的很只有国产的便宜,只要质量不差到哪去就可以了,不过又不至于买那些小品牌,小品牌质量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