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中周会有谐振频率?

楼主(2020-03-28):
大家好,问一个小白问题。。。
我理解中周是一个可调电感变压器,请问正确吗?
如果是可调电感变压器,那么它得配合电容并联才谐振啊?我搭配不同的电容应该得出不同频率谐振频率才对啊?为什么有的中周就能给出455K 10.7M的谐振频率啊?网上卖有些中周是底部有电容的,这倒可以理解。但我更电容是不是就有不同的谐振频率呢?

下面附上有些中周参数,它们的电感值一般都附上一个测试频率,难道在不同频率下测试电感值也会不一样?还是特指这个频率下的Q值?
真的搞不懂中周。。。。一直放在心里很纠结,希望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有磁芯电感在不同频率下测量的电感值是有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磁芯的性能引起的,一般的磁芯都有损耗,也就是涡流,频率不同涡流的影响也不同

涡流产生反向磁场,会阻止磁力线进入磁芯,也就有部分磁芯失去作用,相当于磁芯面积缩小了,电感量也就相应的发生变化,一般来说频率高时测得的电感量偏小

网友A:
中周当然要有谐振频率。没有谐振,就不是中周了。对于一个工业生产的电感,电感数值是频率的函数。如果玩过电桥,不同频率测出来的电感量有区别。现实中没有理想电感器。从50Hz到5GHz电感量都不带变化的,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当然要有谐振频率。没有谐振,就不是中周了。对于一个工业生产的电感,电感数值是频率的函数。如果玩过 ...

好的谢谢,虽然不太了解电感,但我记住了。

网友:
收音机中周频率太低需要电容体积大它必须外部搭配谐振电容,而电视机中周就不需要了,内部自带电容。

网友:
中周是靠谐振来工作的。

网友B:
        如果要谐振在465千赫兹,那设计时中周的圈数就确定了,电感量也确定了,因此谐振电容也必须确定下来,否则中周就不会谐振在要求的465千赫兹,同理455千赫兹,10.7兆赫兹也一样的道理,电感量和电容量都必须是定下来的,电感与电容任何一个量变化了,都不会得到想要的中频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说的不对啊!电感量是由线圈的几何参数和导磁率决定的,不会由于测试频率的改变而改变的。
会引起 ...

您说的是对的,我是上班的人,不可能像您退休的人可以花大段时间码字,所以只能泛泛而谈。而且楼主也没有说明他的文化程度,要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中学生和大学生,要采取不同的讲法。如果是大学生,了解中周的最好办法是去图书馆找几本高频电子线路的教材。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说是不懂就问也好,说是浪费大家时间也行。作为我首先给你简单讲一讲,由电容和电阻,或者电容和电感组成的串并联电路,都有其固定的时间常数,也就是说都有固定的谐振频率。为什么中频变压器要有谐振,这是因为中频放大电路属于调谐式高频放大器,这类放大器的特点是选择性好,对谐振通频带内信号增益较高,而且容易制造。中频放大器放大的是变频器输出的固定差频,因而中频放大器虽然也顶着调谐放大器的名字,确是一个固定谐振回路,由固定电感和固定电容组成。
要搞清楚这里边的基本原理,看两本参考书《模拟电子线路》《高频电子线路》看完这两本书,对于一个超外差收音机的理解就比较深入了,也能很容易的设计制作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谐振在465千赫兹,那设计时中周的圈数就确定了,电感量也确定了,因此谐振电容也必须确定下 ...

你好,我当初也是觉得一个成品中周,它的电感范围是固定的,并联不同的电容自然有不同的谐振频率,但看了技术说明书,一般都带有频率参数,我就好奇,为啥会给出一个频率呢?为啥各类中周有的是455K 有的是465K  有的是10.7M 的呢?按道理如果现实中电容可以取任意值,一个中周它搭配不同的电容,它既可以做455K中周,也可以做465K中周,还可以做10.7M的中周啊! 而现实中的中周就很多种类。。。。 有其贴友说是磁芯非线性,在不同频率电感值也不一样之类的,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电感的频率特性并不是线性的.仔细学习一下LC谐振回路等相关知识就会慢慢明白了.简单理解谐振频率与LC乘积有关,比如我们设计一个10W的电源,电压是100V,电流就是0.1A,假如电压设计成1000V,电流只要0.01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当初也是觉得一个成品中周,它的电感范围是固定的,并联不同的电容自然有不同的谐振频率,但看了 ...

       当初确定AM中短波中频为465千赫兹是有原因的,这个不在讨论范围,假定中频为465千赫兹,选定10乘10中周磁芯为骨架,电感范围从最大到最小肯定有一组,对应谐振电容也是一组,究竟那一组比较好,除了磁芯的非线性外,应该还有其它因素,比如Q值要求,杂散电容影响,调整的范围大小和方便性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当初也是觉得一个成品中周,它的电感范围是固定的,并联不同的电容自然有不同的谐振频率,但看了 ...

        在超外差收音机 中,那个中频放大的质量直接影响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直接影响收音机的品质,所以中周是中放这部分的关键性组成部分,那么在实验的时候,是电感量大点谐振电容小点好,还是电感量小点谐振电容大点好,还是比较适中比较好,这些都需要根据要求来实验选择决定,还要考虑磁芯的调整范围大小和方便性,符合Q值要求,骨架的充分利用等等,而当一旦选定了,就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方案,成为了经验值,大家采用就行了,不必每次都去做很多实验,直接利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中周工程术语称中频变压器,分为调容式与调感式两类。

自己制作收音机可以根据要求灵活选择中频频率。
调幅中周中频频率的选择:
频率越低的中频,选择性越好。但是选的过低会影响音质,镜像干扰也厉害。通常采用的中频约110—470KHz。爱好者有选用175KHz的。我国采用465KHz标准,国外多采用455KC。专用于波长很短的中频,为了避免镜像干扰,也有用到高达1600KC的中频,

调频中频:
国家标准中频10.7MHz。中频的确定主要是从选择性及镜像干扰综合考虑.最早的调频机中频6M,较早期的采用8.4M后来改为10.7M这期间接收频率范围不同.
采用二变频的接收机:一中频43MHZ,二中频10.7MHz

电感元件的 感抗公式:XL= 2πfL=ωL(欧姆)    XL(感抗)f(频率Hz)L(电感量亨利)可见与频率成正比。
电感器电感量L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线圈的圈数(匝数)、绕制方式、有无磁心及磁心的材料等等。例如 某磁芯线圈公式L=μ×Ae*N2/ lm 进行分析,L表示电感量、μ表示磁心的磁导率、Ae表示磁心的截面积、N表示线圈的匝数、lm表示磁心的磁路长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当初也是觉得一个成品中周,它的电感范围是固定的,并联不同的电容自然有不同的谐振频率,但看了 ...

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工频变压器要用矽钢片做铁芯,高频变压器要用磁芯做铁芯,到调频波段甚高频就用空气耦合,各种磁性材料都有固定适应的频率范围,这个和导磁率损耗都有关系。因而所谓的中周,不如叫密封式高频电感更加准确,这类电感需要不同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工频变压器要用矽钢片做铁芯,高频变压器要用磁芯做铁芯,到调频波段甚高频就用空气耦 ...

谢谢,了解!

网友:
中周就是靠谐振,来保证工作在465KHz上的,这样才能尽可能消除掉,其他频率的信号,提高选择性。

网友:
LC谐振频率:

网友:
楼主单纯要想玩中周------怎么玩都可以。。。如是用在接机里就要这么按规矩来。。

网友:
这是一个音频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的测试值:100Hz17.9H,1000Hz15.8H。可以证明测试频率不同,测试结果也不同。即便是电路电压,由于灵敏度不同,一般生产厂家也要给出使用万能表的型号如MF-500。调幅收音机中频一般为455~465KHz(我修理过一台东德调频、调幅两用机其调幅中频为473KHz),10.7MHz是调频收音机的中频频率。这两种中周变压器不是通过改变电容就可以互换的。

网友(2021-01-06):
电容选取不合适容易出现频率漂移

网友:
Q值会发生变化

网友:
收音机的中频放大,是一个带通放大器。也就是说中放电路,只放大465kHz±5kHz(455kHz±5kHz)信号,而这个带宽就是由中周谐振耦合决定的。

网友:
L与C组成谐振回路,谐振点两侧幅频特性应该是对称曲线。去掉C,因L自身还存在分布电容,依然有谐振点,不过比之前频率高若干倍。如果假设分布电容很小很小,忽略不计,拿这个电感的幅频特性就在你仪器可测范围内是单调上升或单调下降曲线,其本质是谐振频率极高(因分布电容极小),实际制作的电感摆脱不了分布电容,因而单独的L也存在谐振频率,实用中不能靠L自身分布电容实现可用频率,而是要并联一个C得到想要的谐振频率。若是可调频率的LC,则外部C并上分布电容后还必须满足频率覆盖要求。

网友:
可能这些实用资料对楼主更有用:

网友:
为什么有一个频率数值,那就是它最适合在这个频率下工作。具体是否准确地在哪个频率下,那是调整的事,可以在小范围偏一些。  另外,专用的比通用的要更好一些,调节范围太大了也用不着。

还有,465KH,那是规范的中频标准数值,是无线电行业多年来发展总结下来的规定,元件也就跟着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