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1266第13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03-28):
各位坛友,最近在玩收音头,在使用LA1266时,有一个引脚没弄明白。LA1266的引脚13. STRQ的功能是什么?如何使用呢?

网友(2021-10-13):
楼主看书太死板,LA1266的PDF文件最后面的完整电路图LA1266的13脚接LM7000的2脚,你要是再深入去看LM7000的PDF文档,就发现LM7000的2脚是接单片机IO口的,早期的单片机IO口都是标准5V TTL,所以LA1266的13脚也是遵守标注5V TTL电平规范的。所以你想要的答案就是5V。

下图截取LM7000的资料文档,简单说一下:STRQ和SIG是协同用于自动搜索电台的,当LA1266收到电台信号8脚SIG变成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SIG变化,输出STRQ,LA1266收到STRQ后输出中频信号并且LM7000开始开始进行中频计数,单片机根据LM7000的计数结果可以比SIG信号更准确判断是否收到电台和是否偏频。

LA1266和LM7000的资料文档一起看就明白了。

楼主(2020-03-28):
看这里的描述,大约的意思是:把一个电压接在引脚13上,那么调幅中频( 455kHz频率)信号(在AM模式)和调频中频( 10.7MHz中频)信号(在FM模式)会从在引脚11和引脚10输出。

难道就是高低电平去控制?

网友A:
对此脚施加电压可以切换另外两个脚的中频输出。(调频或调幅切换?防止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此脚施加电压可以切换另外两个脚的中频输出。(调频或调幅切换?防止相互干扰?)

加电压切换,我当然知道。加多大的电压?多少V是FM,多少V是AM呢?

网友B:
不用电调谐的话不用管了。接地或接10k~上拉电阻。

网友C:
楼主做FM收音机吗?我想问一下,这个10.11脚、13脚悬空行不行?我当初用这个芯片做FM收音机,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调谐的话不用管了。接地或接10k~上拉电阻。

我就是用电调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FM收音机吗?我想问一下,这个10.11脚、13脚悬空行不行?我当初用这个芯片做FM收音机,失败了

我在改装收音机,换板。

网友D:
中频计数输出端 ,接到PLL芯片上,用途就是可以收台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频计数输出端 ,接到PLL芯片上,用途就是可以收台自停

你估计对自动停台信号记错了。STSIG就是STOP SIGNAL的缩写,就是停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频计数输出端 ,接到PLL芯片上,用途就是可以收台自停

大神7联高头做好没有?那个LA1266只做FM,能不能分离一下官方的PDF,就是去掉AM那部分电路,我不会分晰,只会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估计对自动停台信号记错了。STSIG就是STOP SIGNAL的缩写,就是停台信号。

我不懂,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你是对的

不不不,你才是专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不不,你才是专家。。。。。

我的说法是有误的,大概情况是当快收到电台时,LA1266第8脚内部三极管会逐渐趋于导通,使得该脚为低电平状态0,这个0状态信号加到CPU相应脚,CPU中频计数端strq脚,会输出一个约120mS的高电平信号加载到PLL芯片和la1266第13脚。然后la1266第10脚输出FM中频到PLL芯片开始计数(AM第11脚),当计数达到指定值时,PLL芯片给CPU一个信号,说已经收到电台了,然CPU就停止收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7联高头做好没有?那个LA1266只做FM,能不能分离一下官方的PDF,就是去掉AM那部分电路,我不会分晰, ...

那干脆做LA1235得了,7连没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说法是有误的,大概情况是当快收到电台时,LA1266第8脚内部三极管会逐渐趋于导通,使得该脚为低电 ...

嗦嘎。。。。似乎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干脆做LA1235得了,7连没打算。

能卖个5联高频头给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卖个5联高频头给我不

套件还没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