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折叠电动车故障。

楼主(2020-03-28):
买了三年多的电动车,电机48V,电池20ah,骑了一百多公里放到现在,过程没有冲过电,现故障现象为可以充电,几分钟就充满,电压到52.89V充电器就断电,装到车上电动骑上几十米就全车断电,测量电瓶输出只有0.8几伏的电压,把插头从电池上取下来再测量电压正常,车辆也有电了,再骑又出现同样的故障,请大神解答一下故障原因,怎么维修?

电池信息

电池信息

控制器

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吧或者拆电池检查~

那基本上就是电池的原因了吧,小白一个,拆开也不会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饿死了,平时保护板也是微电流在放电的,时间长了累计起来就可观了,所以要强调长时间不用补充电~

那电池还有补救的希望吗?还是只能换新的了,电池才用了一百多公里,放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B:
不用修,拆开来,一串 一的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拆开来,一串 一的充。

多谢多谢,那就找人修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全坏,是其中有坏的,拆开放电找出其中坏的,用好的动力电池或者一样的电芯换上去,自己不会弄就 ...

好的,多谢了,谢谢解答。

网友:
电池放坏了,容易整个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