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68-1硅单管机经验分享

楼主(2020-03-28):
做完636单管机,一装就响,实在太容易,所以准备再做一个681单管机,听说681硅管机容易自激,不太容易成功,因此没抱啥希望,首先在坛子里淘了个图,就是下面这个图:
图中三极管用的9014,我找了个9013,一量放大倍数 270,也挺大的,所以开始在万能板上搭建,由于高频变压器是核心,没有现成的,只能自绕,大概就几种类型,第一种,收音机中周或本振变压器改制,这种磁芯很符合要求,但是体积太小,绕线难度有点高,遂放弃,第二种,磁环绕制,也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没有导磁率600左右磁环,节能灯小磁环导磁率10K,听说效果不行,开关电源用的PC40材质锰锌铁氧体,铁硅铝,铁粉芯等材质听说超过100KHZ频率,损耗大增,遂放弃,第三种,工字电感,我只有PC40材质的铁氧体,绕制最方便,PC40材质工作频率低,另外工字电感有磁场幅射,就象个发射小天线,容易耦合到磁性天线上,形成高频激,当然也可以采用中波磁棒天线绕制,磁棒材质好一点,但也是有幅射,第四种,找开关电源EE磁芯,比如节能灯谐振电感改制,但是开关电源磁芯一般都是PC40材质,工作频率低是硬伤,方案大概就这几种,由于手上有PC40材质工字磁芯和EE磁芯,于是准备采用第三和第四种方案试一下,首先找了个普通铁氧体12X16工字磁芯,用0.13漆包线,初级绕200圈,次级绕300圈,电感量2mH和4mH,磁芯上都快绕满了,装完一听,没有声音,到处移动磁棒天线,调整天线和工字电感的角度和位置,没有声音,难到就这样挂了?想想忙了半天没成果,有点不甘心,坛子里再搜搜,听说可以交换高频变压器引脚顺序,试了一下,没声音,难道磁棒天线和高频变压器产生了负反馈?把磁棒天线翻转180度,再次移动磁棒天线,在一个离高频变压器3厘米,角度30度的地方,耳机里传来叽叽咕咕的声音,有希望了,旋转可变电容,听到电台声音了,不同电台要不停调整磁棒天线位置,总算能收几个台了,但是也领教了工字磁芯高频变压器的威力,幅射真是大,到处是自激的风险,听说有人有节能灯电感改制成功了,于是开始尝试用EE磁芯,EE磁芯类似磁环,有封闭磁路,磁场幅射小,可以减小自激风险,然后可以加集电极或发射极再生,因此决定试一下,先找了个EE13小磁芯,磁芯中部已经开了0.5mm小气隙,当时买了20个,3毛钱一个,准备做RCC电源用的,这种做手机充电器的小磁芯工作频率低,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用0.13漆包线初级绕200匝,次级绕300匝,然后发现,线太多,小磁芯套不进去了,拆掉重来,准备找细线,找到一个12V小继电器,用钳子暴力拆开,里面线好细,估计0.06左右,把继电器上的线拆下来绕到线轴上,然后开始绕EE磁芯,初级200匝,次级300匝,线很细,占不了地方,小磁芯妥妥地插了进去,估计小磁芯上绕满可以做到几百毫享,对好同名端,装上机子,一试,啥事没做就搜两台,声音有点小,但能听到是电台声音,不是蚊子叫唤,心里一阵狂喜,居然这么容易,没自激,看来EE磁芯功劳不小,磁场幅射小的很,另外开关电源用的PC40材质磁芯也没有传说中哪么差劲,想想也是,1毫安的小电流能把磁芯怎么样,再怎么差也不至于把磁芯弄到饱和吧,既然收到台了,下面就好办了,声音小,可以加再生,加了再生声音就大了,听说发射极再生稳定,元件也少,就一根导线绕磁棒天线上就成,于是在三极管发射极串一0.23的漆包线,弯成一个圈,套到磁棒上,一听,没台了,估计相位错了,产生了负反馈,把线圈转180度套磁棒上,耳机里传来叽叽咕咕的声音,这是产生了自激,再生过强,270倍的三极管放大系数不是盖的,随便一点信号反馈都能产生强大的自激,于是将只有一匝的发射极再生线圈拉到离磁棒1厘米的地方,再次收台,能收到好多电台,声音也清晰,有时候强台有过载破音,稍微改变一下再生线圈角度,声音立马变清晰,就这样,一个号称很难成功的硅管681单管机就做成了,实物图片如下:
在此总结了一下经验,希望对想做681硅单管机的朋友有点帮助,具体总结几点如下:
1.        关于三极管,可以选9013这种最普通的管子,因为这种管子最常见,当然9018,9014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PNP的也行,就是电路要稍改一下,三极管放大倍数可以几十到几百,因为可以调再生,低放大倍数的管子可以再生强一点,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可以再生弱一点。
2.        关于磁性天线,磁性天线其实没有传说中要求哪么高,有钱有空间可以搞高大上的,比如双线圈并联抗干挠天线,再加铝箔电场屏蔽罩,也可以线圈上镀金镀银提高Q值,或者弄N股绞在一起的超级李兹线,或者多个磁棒捆在一起收集更多的磁力线,用上这些矿石收音机上才有的高大上装备,你的单管机一定会上到一个很高很高的档次,如果没钱没空间,比如一些才上小学的爱好电子的小朋友,就象我小时候一样,一本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就能看几年的小朋友,就弄一小段磁棒胡乱绕个一百圈就够了,听说有人见过最差的商品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天线居然是一个色码小电感,跟个电阻差不多大,比如我做的这个收音机,磁棒是一个断掉了磁棒头,大概4厘米长,我用0.13的漆包线在上面胡乱绕了100圈,电感量350uH,次级用0.13的漆包线在中间随便绕了9匝。
3.        关于电容,如果有钱又怀旧,高频电容可以选云母电容,妥妥的高大上,如果没钱又不怀旧,随便选,磁片电容,薄膜电容,胆电容,贴片电容都行,哪个容量最大的10uF电解电容是传递音频信号的,其实我只用了一个1uF无极性电容,听觉上和10uF电解没差别,电源滤波我选了个104磁片,不要也行,就是会有一点人体感应,耳机滤波我用了103磁片,不用也行,同样会有一点人体感应,有人可能会想,音频信号没用电容滤波,高频信号不是进耳机了吗,其实不用担心,因为高频信号被高频变压器初级给档住了,到不了耳机哪里,就算漏进耳机一点点,哪耳机音圈运动速度也跟不上哪么高的振动频率,就算音圈每秒能振动一百万次,你也听不到,因为人类听觉的上限是每秒2万次振动,所以不用担心哪个小电容有没有,三极管基极电容我选103小磁片,他的作用有2个,一是给高频信号提供到地线的通路,二是高频变压器次级二极管检波之后的高频滤波,经过该电容后高频信号被滤掉只剩下音频信号进三极管,该电容可以小一点比如682,不能太小,不能太大,太大了灵敏度低,因为音频信号也被分流了,太小了高频信号对地不通畅,音频信号滤波不干净,比如我用104发现声音小的几乎听不到。
4.        关于工作电流,电流大了,声音大,因为增益高吗,同时噪声也大,自激可能性也大,当然更费电,电流小了,声音小,因为增益低啊,同时噪声也小,自激可能性也小,当然很省电,比如我就用了1毫安的电流,一节400毫安时3.7V锂电池能听1个月不关机,比如我这个机器上二极管串了22k电阻,基极串了200k电阻,在3.7V供电下,电流大概1.2毫安,我的机械万用表精度一般,也就大约这么多。
5.        关于检波二极管,硅管机当然用硅二极管配套,因为他们死区电压差不多,功能没要求,因为信号小,频率高点,因为达到中波了,比如常见的IN4148就很好,不要用2AP9,1N60这种矿石收音机专用管子,他们死区电压太低,听说有人用1N4007这种低频整流管效果也不错,我没试过,反正1N4148我有一大堆,就不试了。
6.        关于耳机,我用的是32欧的手机耳机,两个串起来直流电阻64欧,我用LCR电桥测试,电感量几百微享,交流阻抗不会高,但用在我们的单管机上也可以,当然有800欧的高阻耳机更好,因为低频增益大吗,灵敏度高,但问题是现在找不到高阻耳机啊。
7.        关于高频变压器,据说这可681的核心机密,很多朋友就败在他面前了,但是经过我实际测试,其实没有哪么神秘,现在淘宝上烂大街的都是PC40开关电源磁芯,型号多,价格便宜,大多不到一块钱,高频的比较少,价格还很感人,所以如果你不是完美主义者,也是不啥超级发烧友,就是想验证一下681的电路到底如何,我还是建议你选用PC40材质的开关电源低频磁芯,如果不想淘宝上买新的磁芯,就拆你家一个小节能灯吧,哪里面的方形小谐振电感EE磁芯就可以,他可是开过气隙的,正适合我们收音机高频变压器用,但是要注意不是拆节能灯里哪个环形小磁芯,哪玩艺没有用,导磁率太高,关于匝数,就用初级200匝,次级300匝吧,初次级匝数倒过来我试过灵敏度较低,电感量不一定要哪么准确,我的初级是3.4mH,次级9.8mH,并不是书上的初级2mH。
8.        关于可变电容,如果怀旧或要求高可以用空气可变,我就随便找了一个270P有机薄膜等容老双联,估计Q值不会高。
9.        关于再生,当选用EE磁芯后,磁幅射基本上很少了,这时可以用其它再生方式,比如我就用的发射极再生,因为三极管放大倍数大,我只用了一圈,并且没有套在磁棒天线上,而是离天线有1厘米远,并斜了个角度,因为太近会再生过强,造成自激,发射极再生在全频段比较稳定,所以调好后以后就可以不用管了,这一点比681好。
介绍了这么多,最后上个布局图,以便大家制作时参考:

图中的红线圈就是再生线圈,红色电容就是1uF音频电容,代替10uF电解,方形小变压器就是EE磁芯高频变压器,哪一段黄色胶带包着的就是磁性天线了,左边是可变电容,一个坏机器上拆的270p老电容,布线上,变压器上面两个脚是初级,三极管的集电极紧贴高频变压器右上角哪个引脚,他们连在一起,引脚间距最小,从而对外电场幅射最小,高频变压器左上角哪个引脚通过103电容向下接到地线,这样防止高频电场对外辐射,可防止自激,这是变压器初级防止自激的布线上的考虑,变压器下面两个脚是次级,左下脚直接接地,右下脚接1N4148检波二极管负极,这样整个以高频变压器为核心的高频信号通路都以最短距离连线,并紧靠地线,这样可以保证本机不会产生自激。
下面是布线图: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68-1式,结果一直没响,看了楼主的帖子,给我很大启发,终于有思路了。

网友:
高频变压器用中周改绕,效果不错,还可以调整电感量, 但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68-1型单管机的确不好弄,尤其是当年没有多少知识、也没有试验材料,甚至连万用表都没有......反正我是没做成功
后来总结过一句话:68-1比电视机都难装。

网友:
  我做681就没响过了,硅管调再生太难,

网友:
现在的硅管做68-1单管机常遇到的问题是开机后听到咔哒一声,然后就鸦鹊无声;或者只有几声鸟叫,或者一半频段有电台,另一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天线输入回路,晶体管的结电容和线路的分布电容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处于自激状态。解决办法很简单:在晶体管基级和天线线圈次级间串联一个电阻,电阻阻值在200欧姆到500欧姆。接上这个电阻,立马哑巴开金口,可以收到电台了。

楼主:
基极串电阻这个建议不错,要试一下

网友:
好贴,稀有的好贴,真实实践结果,远胜于理论推演!
收几个台?

网友A:
俺1972年用2P3的壳子攒过一架67-4电路的收音机,当时用T10A的中周骨架绕的高频变压器(3AG1D高频管+3AX31低频管),结果很失败,灵敏度还不及1970年用海棠-401(倍压检波)电路攒的机子,音量也不够,调高频变压器时有自激点。最终将机器拆了,现在2P3的壳子还在...

网友:
更正:是2AP3机壳

网友:
我用电子镇流器里的磁环试过,也行,就是绕线麻烦些,织鱼网似的

网友:
楼主的高频变压器绕制参数是参照书上来的吧,放在现在这个磁芯里面电感量偏大了,可以减少到100匝左右效果一样好,还好绕省线。另外用节能灯小磁环也可以的,匝数可进一步减少到几十匝。我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1972年用2P3的壳子攒过一架67-4电路的收音机,当时用T10A的中周骨架绕的高频变压器(3AG1D高频管+3AX31低 ...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四管机,后来发现把磁芯拧出来变成空心线圈变压器一样效果良好,还减少漏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