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4810A晶体管图示仪求指教

楼主(2020-03-28):
    各位好!CA4810A晶体管图示仪光迹旋转电位器不起作用其它还好,敬请指教该从哪入手?

网友A:
先测电位器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电位器正常吗?

谢谢指教!电位器好的,拆开洗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电位器好的,拆开洗过了。

电解滤波电容测过吗?这个电解可是易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滤波电容测过吗?这个电解可是易耗品

没有。我看其它基本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看其它基本都是好的。

如果有电桥的话测下,肯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电桥的话测下,肯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是有二只25v1000uf的滤波电解容量不足2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二只25v1000uf的滤波电解容量不足200了。

替换后等你回馈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后等你回馈好消息

新电容换上后一点作用都没有,跟原来一模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电容换上后一点作用都没有,跟原来一模一样。

仪器主板上有200V耐压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主板上有200V耐压的电容吗?

有的250v.47uf,也换了,原来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250v.47uf,也换了,原来也是好的。

只能找电路图分析了

网友B(2020-05-22):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的一台也是这样,,扫描线是斜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的一台也是这样,,扫描线是斜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校正,,

解决了的,跟调整电位器连接的扁线有一根不通了。

网友:
谢谢,我也检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