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电容充电均衡的疑问

楼主(2020-03-28):
电路图也是在论坛里找的,做出来发现效果不好,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做好
    R4,R5,R6去掉不要,三极管0882我用8A的D1804替代。测试8550基极电流4.5uA电流,集电极3mA电流,0882发射极16mA,感觉不正常啊。我感觉只用TL431做均衡不太合适做低电压大电流,2.65V到电容2.7V耐压只有0.5的压差,TL431都不能放大多少电流就超压了。
     还有我用2.7V3000F原装的均衡板测量,发现2.75V才启动均衡保护,到底这个电容耐压到底是多少呢?网上有人说是2.83V

网友:
当TL431的参考端电压超过2.5V时导通,

电流没有限制通过Q1的发射极到基极加到TL431上,

可能上电就完了吧。

网友A:
按照你给的数据分析,电流I1=(2.65-2.5)/620=0.242mA,I2=4.5uA,则I3=0.242+0.0045=0.247mA,还没有达到431稳定工作需要的电流标准。

按照图示,要431稳定工作,阴极电流至少1mA,你将R3的阻值减小到150Ω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图大体上能用,大概仿真了一下,见下图:

图上半部分,充电端口不足2.65V的时候,充电电流0.4A。(仿真图加了R8来近似模拟恒流,实际值还要看您的具体情况而定)
图下半部分,充电端口超过2.65V的时候,充电电流约为0,能实现超压后分流。

端口电压被限制在2.65V附近,能实现多端口均衡:

网友C:
几百毫安电流,没要R5、R6,散热不到位三极管很快就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毫安电流,没要R5、R6,散热不到位三极管很快就热死。

实际制作中发现电流太小才去掉的,结果电流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大体上能用,大概仿真了一下,见下图:

谢谢,说得比较详细,我慢慢消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制作中发现电流太小才去掉的,结果电流没什么变化

我做的是给3.65V电池用,按照原理2.65也能得到,可能是你焊接TL431管脚有误,有的管脚排序不同。

网友:
三极管怕过热,水泥电阻只要还不烧断热点没问题,以前我做的这个就用2.2欧的水泥电阻发热,用铁片把电阻紧压在控制器铝壳上散热。
当时里面还有个50°温控开关,过热通小插头给壳外的风扇供电散热。另两个插头是与电池排线对应对插,以前我的电池电芯太差自放电不等每月得强均衡一次。已经好几年没用折腾电池了,这个古物留着不知道是否还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大体上能用,大概仿真了一下,见下图:

C1到2.65V后均衡保护是不是电流就不在流过C1,而是通过R6.R5,Q2给C2充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1到2.65V后均衡保护是不是电流就不在流过C1,而是通过R6.R5,Q2给C2充电呢

是的,大概就是这意思。

如果您这若干个单元是串联的话,开始的时候电容电压都低,每个单元的“Q2”都截止,充电电流流过C1、C2...Cn,为各个电容充电。
当某个具体的电容端电压上升到设定值后,对应的Q2导通,将对应的电容充电电流“旁路”。Q2提供了电流旁路通道,这样就做到了端电压达到设定值的电容不充电,其他电容不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数据分析,电流I1=(2.65-2.5)/620=0.242mA,I2=4.5uA,则I3=0.242+0.0045=0.247mA,还没有达到 ...

为什么是(2.65-2.5)/62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2.65-2.5)/620呢

再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不能工作在3.1V以下,因为TL431阳极电压2.5V,8550 BE极压差0.6V才正常导通,到3.1V以上才能给大三极管提供足够驱动电流。
我做的是3.65V所以没碰到像你这样电压不足问题。想做2.65难度大,2.7V的找锗三极管替代8550可能行,但锗三极管漏电大些得考虑加电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勘一下误,431阳极电压不是2.5V。
阳极电压由控制极电压、限流电阻阻值和供电电压以及431本身的特性曲线 ...

高过2.5V我知道,但低过2.5V怎么实现我还真不知道,能说说下吗

补充内容 (2020-3-30 05:11):
知道了,导通的时候阴极可以拉到1.9V左右的低电平,与三极管差不多,只是三极管CE电位可以拉到几乎相同,
感谢指正。

网友:
TLV431 稳压值 1.25V 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