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3-28):
在使用Multisim V14仿真时,电子管的灯丝需要加电压么?直流电,用电池组的那个电源么?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
好象不用吧、我用过v13。。。。v14有定义了灯丝引脚的么?

象这些、都没有见到有定义灯丝引脚的、、、

网友:
一般不用。你看看是不是脸灯丝引出线都没有

网友:
灯丝引脚有定义的也还是有的,看使用场合和测试内容而定。

例如想了解在灯丝点亮到正常工作这段(约几十秒)时间里电子管的状态是咋样的,我以前曾作过测试:[点这里查看]

楼主:
好的谢谢。抽时间试了下确实不用。。。但是输出变压器选哪个合适些?我选的是transformer 1:1,定义线圈匝数后其他理想状态。但是,仿真结果偏差较大,输出变压器怎么设置好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抽时间试了下确实不用。。。但是输出变压器选哪个合适些?我选的是transformer 1:1,定义线圈匝 ...

这家伙仿出变好麻烦好麻烦。理想状态肯定不行的。我是这样,设置匝数比(按实际的匝数写)然后初次级铜阻,初次级漏感都要有,还有一个“铁芯电感量”我实在不大会搞。写了一个初级电感量进去。即使是这样,结果的参考价值也不大。还是仿前级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抽时间试了下确实不用。。。但是输出变压器选哪个合适些?我选的是transformer 1:1,定义线圈匝 ...

理想状态的变压器,你会发现能变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状态的变压器,你会发现能变直流电

参考价值确实不大,只能参考下驱动级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价值确实不大,只能参考下驱动级了。谢谢

我以前用过 Multisim ,后来放弃它就是因为输出变压器的问题(也许是没掌握)

接触LTspice后感觉很不错,对于学习电路知识提高理论水平相当有用!用于电路的定性分析已足够 (只恨怎没早些遇到它。。。)

下面是用LTspice测试[6L6GC_推挽功放单元]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下 (你看是不是很直观/清楚哈.)
==========================================

1、测试图

2、屏极电流瞬时波形图

3、输出功率瞬时波形图

4、傅里叶分析(总谐波失真 THD)  (下面数据在执行'run' 瞬时分析时获取)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
DC component:-0.0222355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017e+01        1.000e+00            0.23°            0.00°
    2           2.000e+03        8.878e-04        4.402e-05         -120.59°         -120.81°
    3           3.000e+03        7.394e-02        3.666e-03           12.62°           12.39°
    4           4.000e+03        8.346e-04        4.138e-05           32.00°           31.77°
    5           5.000e+03        1.178e-02        5.842e-04         -171.20°         -171.43°
    6           6.000e+03        1.059e-03        5.251e-05         -162.85°         -163.07°
    7           7.000e+03        3.275e-02        1.624e-03            4.69°            4.47°
    8           8.000e+03        6.986e-04        3.464e-05           -6.04°           -6.27°
    9           9.000e+03        3.247e-03        1.610e-04         -163.16°         -163.38°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405596%(0.408535%)

v_u1: PP(v(in+))=49.8617   <——  ***in+端输入信号幅值(Vpp)***
v_u2: PP(v(in-))=49.8648   <——   *** in-端输入信号幅值(Vpp)***
v_u3: PP(v(p1))=518.259   <——   ***胆管U1屏极电压幅值(Vpp)***
v_u4: PP(v(p2))=518.268   <——   ***胆管U2屏极电压幅值(Vpp)***
v_out: PP(v(out))=40.2211   <——  ***输出牛副端电压幅值(Vpp)***
z_pp: AVG((v(p1,p2)/v(out))**2*8)=5339.64   <——   ***输出牛原边P-P阻抗值(ohm)***
power_out: AVG(v(out)*i(rl))=25.4269   <——   ***输出功率平均值(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 Multisim ,后来放弃它就是因为输出变压器的问题(也许是没掌握)

接触LTspice后感觉很不错 ...

好的,谢谢。我也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