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忽发奇想之输出牛次级串XX入地

楼主(2020-03-29):
因疫情封闭在家导致睡眠混乱,至今仍留有后遗症。半夜随时能醒,醒后就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要睡觉,半夜倒是异常清醒。闭目养神盼周公之际,脑海里面的主题难免不与胆机相关,经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浮现,有时觉得很有用,但是一觉醒来,全部忘完。今晚的灵机一动与输出牛的次级接不接地有关。
我们都知道输出牛的初级与次级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当次级接地时,相当于这个电容一端接地,对初级的高频信号形成一定程度的衰减效应。
要是次级不接地就好了。
可是因为次级往往还要提供负反馈信号,不接地没法弄。
有些电路没有环路负反馈,那么能不能不接地呢?有人试过不接地,感觉确实高频响应要好一些,而且示波器上测试过有些输出牛,不接地时方波信号要好得多。有的人也就冒险不让次级接地。为什么说是冒险呢,是因为初级的直流高压挺高的,万一初次级漏电,如果接地,设备本身会有反应。可是如果不接地,高压电漏到次级,当用家触碰到喇叭线端子,同时机器又外壳接地良好时,那感觉可能就不是一个酸爽能形容的了。所以为了安全计,一般不建议次级不接地。

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找到既保证安全,又可以不接地的办法呢?有了,,,,这就是今晚的灵机一动。

其实问题应该这么问,有没有一种既能够通过直流电,又不让音频信号,尤其是高频信号通过的元件呢?将这个元件串接到输出牛的次级与地线上不就完事了。相信稍微有点元件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啥了。我先卖个关子,我不说。

纵观胆界,我猜还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也没试过。但是理论上是行得通的,用上只好不坏。所以我要郑重地在题目上加上原创俩字了。

有的时候为了追求音质的极致,增加的这个元件恐怕是在所不惜的,而且效果绝对不是增加个百儿八十甚至千儿八百的投资能换取得到的,关键是没有副作用。

为啥要半夜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发帖呢?我怕睡醒了就忘了。

网友:
如果没有反馈可以不用接地,次级用一个MKP耐压高一点的接地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消除一些噪声尤其是高频的白噪声

网友:
嘿嘿,火星老师已经给出答案啦!

网友:
希望院长试验成功,造福吾等烧友。

网友:
过一会再来看帖。

网友:
电容会将音频信号下地,只有电感对音频信号阻隔,选择合适的电感,频率越高,阻抗越大

网友:
不就是安全问题吗,次级通过压敏电阻接地不就得了吗?

网友A:
这种玩法早先就有。次级单另绕一个小电流8Ω或16Ω绕组,用这个独立的反馈绕组调整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法早先就有。次级单另绕一个小电流8Ω或16Ω绕组,用这个独立的反馈绕组调整负反馈。

请问  如果 输出牛是 4加3绕法,那么你说的 再加8~16欧绕组,是只加1个绕组呢??还是加4组呢?(4加3绕法  次级有4组)

或者  找1个小变压器 16欧:16欧接在胆机输出牛的次级,将小变压器次级做反馈

网友:
我的6P3P用6G2推的 木有反馈 次级木接地   次级负极连接 接一个0.01UF无极电容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如果 输出牛是 4加3绕法,那么你说的 再加8~16欧绕组,是只加1个绕组呢??还是加4组呢?(4加3绕 ...

我在早期的书籍上看到过、关于输出变压器次级不想接地、又要加负反馈的做法、就是单独绕制一个8~16欧姆的绕组作为负反馈调整。在线包的最外面绕一个150~180匝的绕组就行,线径0.2~0.3mm左右,因为它不需要多么好的耦合。

网友:
如果是电感 那电感得很大

网友:
过压保护电阻--压敏电阻,院长说的是不是这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早期的书籍上看到过、关于输出变压器次级不想接地、又要加负反馈的做法、就是单独绕制一个8~16欧姆的 ...

你说的特对!
我的一位朋友就遇到过这种,只是其绕法是传统的、非4加3绕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