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卡座

楼主(2020-03-29):
多年前买的建伍卡座,买来也没怎么用过,最近拿出来用,发现二个卡都能放音,但只能往一个方向,按反方就是动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师傅能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类电子机械的产品,不怕用,就怕老不用,我的一堆东西,像录像机、CD组合音响、DVD机等等都是买的好牌子,新的,用得也不频繁,但后来放一边不用了,过了几年拿出来想用,就都不行了,查找原因,基本都是橡胶轮、橡胶带等老化打滑的缘故,所以应该主要检查这方面的问题,该换的要换掉,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子机械的产品,不怕用,就怕老不用,我的一堆东西,像录像机、CD组合音响、DVD机等等都是买的好牌子 ...

还有激光头,不用也会老化!

网友:
塑料、橡胶制品时间长了自然老化

楼主:
如说老化,不是都会老化,磁带能放音和老化没关系,皮带也是换过了。此机是二个仓反方向不行,有可能是机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反向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齿轮,后电路。

网友:
齿轮问题吧,,,

楼主(2020-05-02):
最近看了闲鱼上卖的同款建伍,有几个也是这样的问题,说明是这型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