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20-03-29):
朋友的监控原来是五个摄像头,今天我又给他加了两个摄像头,加了一个交换机,但是机器只能搜出来一个头的图像,,并且搜出来的这一路两个摄像头图像来回自动切换,这是什么原因。原来的五个正常,新加的这两个来回自动切换

网友A:
你后加的摄像头应该是前两年264+的 不兼容现在265+的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加的摄像头应该是前两年264+的 不兼容现在265+的录像机

谢谢,摄像头和录像机也是264的

网友B:
录像机是记录的呀,可能不支持多出来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是记录的呀,可能不支持多出来的头

录像机是八路的

网友:
摄像头的ip重复了吧

网友:
明显是你没有给每个摄像机指定IP,用devicemanage之类的修改IP工具一个个改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