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神奇故障,未找到原因

楼主(2020-03-29):
坛里藏龙卧虎,这个神奇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套内电路分厨房、插座、照明等几个独立空开,分别控制各子路的通断,空开前级即为漏保(照明前可能没经过漏保),再前为总进线;
用了十年的双开门海尔冰箱(BCD-511WE)用的是”厨房“这路的插座;
从去年某日起,冰箱偶尔无显示,并伴着“滴滴滴。。。”声响,几分钟后恢复正常;能自动恢复,也就这样用着,没理他;

近日,“滴滴滴。。。”声响几分钟不恢复,半小时,不恢复,感觉有什么大故障。想着断下电再开,看看正常不,结果不小心断错电,把“插座”这路断开,冰箱神奇地立马恢复正常工作,难道是巧合?

再次“滴滴滴。。。”声响几分钟不恢复,这回有意断开“插座”这路,立马,冰箱恢复正常工作,OMG

冰箱工作时,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现象,也无异常声响什么的。。。

出于好奇,把冰箱接”插座“这路,也会一段时间出现“滴滴滴。。。”声响,无显示,这时神奇的断隔壁路电路疗法一样见效,把“厨房“这路断电冰箱立马恢复正常,这时送上“厨房"这路电,也不影响。。。为什么

两路其实应该是一样的,电压多次量也都在218-225间。

网友:
几个电解电容明显怀孕了!

网友A:
可能总开关箱里面有线松了,打开开关箱把里面的螺丝全部紧一次。一般几年就要紧一次。

网友B:
首先搞清楚冰箱为啥作响,其它不要管。

网友C:
有些事情看似奇怪其实是有原因的。去年一个朋友来,准备用一直正常抽水电壶烧水沏茶,结果发现电壶触摸按键失灵了触摸没反应,准备拆开维修,奇怪的是插到另一个插座正常了,再插到原来插座还是不好用,真是怪了,等朋友走后插原来插座又正常了。后来分析可能是那个插座烧水时,同时插着朋友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是电动车充电器干扰了电壶引起触摸失灵。

网友D:
遇到过莫名其妙的某路电不稳,拆下开关箱面板,发现分线器即将烧毁。问过商家,说这种分流器已经不再允许使用了,得改用其它的连接方式。后来改成了汇流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搞清楚冰箱为啥作响,其它不要管。

目前不确定是电压不稳导致或是冰箱就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事情看似奇怪其实是有原因的。去年一个朋友来,准备用一直正常抽水电壶烧水沏茶,结果发现电壶触摸按键 ...

有点象是有什么影响了冰箱启动,或是电脑板的某种判断。奇怪的是邻路电一断开,冰箱马上正常,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总开关箱里面有线松了,打开开关箱把里面的螺丝全部紧一次。一般几年就要紧一次。

明天白天把开关箱螺丝紧一次,或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莫名其妙的某路电不稳,拆下开关箱面板,发现分线器即将烧毁。问过商家,说这种分流器已经不再允许使 ...

没太明白这里说的 分流器 ,是指开关柜里的“母排” 吗,即一铜排上接各子路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这里说的 分流器 ,是指开关柜里的“母排” 吗,即一铜排上接各子路电

差不多,不过一般的家庭配电箱里,火线不能使用铜排,只能用其它有绝缘设计的分流器、汇流排。

我遇到的这个配电箱,零线使用与箱体绝缘的铜排,地线是和箱体连接的铜排,火线是特制的分流器,基本上就是个带绝缘外壳的金属疙瘩,上面1个大接线螺丝多个小接线螺丝。类似于下面图片这种,实际的图早没了。

后来更换的是下面这种。

网友E:
关注结果,

我认为先把线路紧固一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结果,

我认为先把线路紧固一遍是正确的

汇报一下,前两天把开关箱螺丝紧了一遍,的确有不够紧的地方。
目前还是故障现象,似乎没那么频繁,心理作用?

故障未完全消除。毕竟用了十年的冰箱,感觉有时(如关门后)是启动遇阻,就显示屏不亮,滴滴响,,,,某个条件满足,就恢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前两天把开关箱螺丝紧了一遍,的确有不够紧的地方。
目前还是故障现象,似乎没那么频繁,心理 ...

确认一下,冰箱供电线路材质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事情看似奇怪其实是有原因的。去年一个朋友来,准备用一直正常抽水电壶烧水沏茶,结果发现电壶触摸按键 ...

电动车充电器反正会干扰收音机收不到台

网友G:
先检查进户线到冰箱的电路有无虚接,如果冰箱年久也可能是冰箱电脑板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处于临界值快要失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认一下,冰箱供电线路材质是铜线还是铝线。

当年装修统一的线,铜线,装修没动过,也正常用了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查进户线到冰箱的电路有无虚接,如果冰箱年久也可能是冰箱电脑板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处于临界值快要失效了 ...

这个倒很有可能,要找时间拆电脑板看看。

之前是有个小音响就是这毛病,滤波电容一般就OK了

先网上找了张电脑板图,到时拆开查下左上角那几个电容     对了,有什么在线测电容好用的兵器吗

全面解析海尔BCD-550WE BCD-551WE冰箱故障维修
https://www.huahuo.com/watch/201707/31337.html

海尔冰箱BCD-551WE型说明书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275fc86d3605846a03cf61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很有可能,要找时间拆电脑板看看。。

之前是有个小音响就是这毛病,滤波电容一般就OK了
...

电解电容器受热会老化慢慢容量下降干涸失效,有的肉眼可见顶部脱皮,鼓顶,漏液,有的外形基本无变化,但是底部漏液引脚会霉断,更有甚者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容器高频特新恶化,不换新不好确定

网友H:
你听下发出嘀嘀嘀的声音,是否从冰箱后面的压缩机发出,冰箱使用时间长了,压缩机磨损,启动电流大,接压缩机出口的PCT冰箱压缩机启动器坏都有可能。我有一个伊莱克斯冰箱就是这样,当时不懂淘宝购一个换下试试,直接拆下PCT冰箱压缩机启动器修下(这东西好像是一个圆型电阻,发热大就开跳),故障依旧,就淘汰了,换新冰箱,不竟十多年了。(操作时要拔下220V插头啊,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听下发出嘀嘀嘀的声音,是否从冰箱后面的压缩机发出,冰箱使用时间长了,压缩机磨损,启动电流大,接压缩 ...

嗯,下步再排除这个启动器。
今天本想上淘宝买块电脑板更换,但卖家称这种现象和电脑板关系不大,可能是线路问题。找时间把各个接口重新插拨下,排除下线路问题看看。

楼主:
网上找的故障检修法
IC1是哪块呢,显示板上的或主控板上的?

楼主:
刚把冰箱显示屏取下,量了接到显示屏的四根线,冰箱正常工作时有+5V电压(+5.10V),不正常时,不是+5V,是+3V上下跳。异常情况下把邻路空开跳掉,冰箱恢复正常,线路均未动(未开关冰箱门),估计可能还是主电脑板问题?  或是楼上所述 某磁片电容坏?

网友:
冰箱的漏宝坏了

楼主(2020-04-30):
汇报一下,最后换了上面图中的电脑板和冷冻柜上部的风扇(忘拍了),就好了。目前运行十来天,稳定,正常。
原电脑板估计也有故障,加上故障的风扇,就造成不稳定,让人感觉随机的故障。

感谢各位朋友指导!

借用一淘宝风扇图片:

网友I:
应该是电脑版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刚好在临界状态,导致电脑板电源输出电压低,带载能力差。断开某路负载后供电电压升高,电脑板输出又正常。

网友J:
怎么会想到风扇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电脑版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刚好在临界状态,导致电脑板电源输出电压低,带载能力差。断开某路负载后供 ...

非常有道理,应该就是故障根源。
现在冰箱好了,旧板没时间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会想到风扇坏的?

换上新主板后,不断重启,经观察,在重启前有报个故障,不注意一下就跳过去了。
后据故障代码查,可能风扇也有故障,就死马当活马医,换了再说,一换就全好了

楼主:
当时有显示 E1 ,马上又重启,显示屏黑屏,所以不注意就跳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