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器件,可以用来做啥

楼主(2020-03-29):
网上买了一块板子,上面除了有五个小型镀金空气可变之外,还有一个类似于电解电容的银白色圆柱体,但是直觉告诉我不可能是电解电容,应该是个电感,收到货后测量电阻,发现有14KΩ,作为电感的直流电阻有点大了,这块板子的来源我查到了,是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的一部分,我没有该机的电路,所以想请教见多识广的老师们这个元件是啥,有啥作用,可以用来干嘛?

网友A:
里面可能还有组合的电路,外面是磁罐(起磁屏蔽作用),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可能还有组合的电路,外面是磁罐(起磁屏蔽作用),拆开看看吧

我把底部两颗螺丝旋开了,发现铝罐比想象中厚的多,罐子中间有一团粗纤维堵这,怕拆坏,就没有拆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没有XD-7的电路图,但是依稀记得这是一个稳幅作用的非线性元件,类似于温敏电阻的,应当是接在某个管 ...

谢谢您的解答,我确实是看上了这几个电容才买的这块板子

网友C:
这次可真的涨知识了

网友D:
低频功率信号发生器的部件,铝罐里面是晶体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功率信号发生器的部件,铝罐里面是晶体震荡。

谢谢冯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的确是楼主所说的,是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部件,那就不可能是晶振。该仪器是全晶体管的带功率输出的 ...

也可能不是,反正里面是玻璃封装的类似早期晶振的东西。

网友E:
90年前在企业时用过XD7,仪器没有 坏过,也没有拆开过。
文氏桥振荡器是用不到晶振的,电子管文氏电桥的 一臂是个直热灯泡。
如果封装像电真空器具样子,就 有可能是他的了 。
但其电阻值个人感觉有点偏大,你再 自己认真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的确是楼主所说的,是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部件,那就不可能是晶振。该仪器是全晶体管的带功率输出的 ...

涨姿势了,果然矿坛能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年前在企业时用过XD7,仪器没有 坏过,也没有拆开过。
文氏桥振荡器是用不到晶振的,电子管文氏电桥的  ...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应该没错,我量之前把跟原件相连的器件都断开了,明天再量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的确是楼主所说的,是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部件,那就不可能是晶振。该仪器是全晶体管的带功率输出的 ...

有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图,  然后我把这个图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F:
帮你查了一下无线电测量仪器手册,你提供的型号是后期的带晶体管,我只有XFD-7低频信号发生器,也无电路图,64-65年的全电子管的,没能帮上忙.看了你上的图,这部件是仪器中的关键部件之一,尤其是铝罐中的钨丝泡(ZD),RC振荡器.较不易制作.怎么用,去向你自定.

网友:
给个不太清楚的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没有XD-7的电路图,但是依稀记得这是一个稳幅作用的非线性元件,类似于温敏电阻的,应当是接在某个管 ...

有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电路图,  您给分析下应该是那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xd7低频信号发生器电路图,  您给分析下应该是那个元件

谢谢您提供电路图。应该是左上角虚线框部分,现在根据电路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元件是一个特殊功能电阻!

楼主:
谢谢姜老师,不过您这个是电子管的,我的那个型号是晶体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电路图。应该是左上角虚线框部分,现在根据电路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元件是一个特殊功能电阻!

还是不确定这个是一个什么元件(2个脚的元件),  在电路图中哪个电阻, 最好把这个元中两脚接的电阻或电容画出来, 标上阻值然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确定这个是一个什么元件(2个脚的元件),  在电路图中哪个电阻, 最好把这个元中两脚接的电阻或电容 ...

对比来看,应该是虚线框内第一排电阻中的第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查了一下无线电测量仪器手册,你提供的型号是后期的带晶体管,我只有XFD-7低频信号发生器,也无电路图,64- ...

感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可真的涨知识了

一起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