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的元器件?

楼主(2020-03-29):
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我的一块500G硬盘,电路板右上角有个元器件好像坏了,恳求各位高手看下是什么元件?是2极管吗?

右边那个

右边那个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不过炸管肯定有原因的,换了也估计不会好。
需要废旧板子我可以提供,WD西数蓝盘500G

网友:
好像硬盘换板子不行。

网友:
硬盘光换主板不行,板子上还有一个eeprom储存芯片,里面储存了一些东西,需要把这个也换了才行

网友:
有一个固件芯片,要换过去才行的

楼主:
直接换个2级管行不行?

网友:
硬盘出现炸管很少见,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修理价值了

楼主:
现在硬盘能用,就是偶尔不能识别  ,装在监控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硬盘能用,就是偶尔不能识别  ,装在监控里的。

根据你说的故障现象,偶尔不能用,坏掉的也许是个钽电解电容。如果是确是,注意换它时有正负极区分,带一条竖线的那端是正极。把它小心解焊下来,用放大镜观察内部,可以区分是二极管还是电容。

网友:
以前我换过一个硬盘主板好像能工作,但修硬盘的人说要换芯片,我就把主芯片换号掉了

网友:
从它旁边的符号看,应该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
换二极管跟eeprom芯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