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彩电不开机求教

楼主(2020-03-29):
我的TCL彩电,型号是L50F3600A-3D,前天看网络电视时图像突然不动了,按遥控器任何按键不响应,于是拔掉电源再插上就没有响动了。现在不开机。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在网上买了块电源板换上,还是没响动。请教大家怎么维修呢?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主板:

楼主:
这是电源板:

楼主:
这是电源板背面:

楼主:
这是什么板:

楼主:
这是电源板正面:

楼主:
请本坛液晶维修高手指教维修思路,本人万分感谢!

楼主:
本人业余爱好无线电多年,喜欢动手,就是维修技术差,简单的电器能修好一些,就是没有修液晶的经验。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用万用表测

楼主:
各级电压正常,电源板换后无效,可能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是主板!!

楼主:
在网上买了块主板165连运费。还没收到,到货后试一下看。

网友:
电源灯亮了没有?没有亮,说明待机电压故障。先修待机电压。修好后,看看灯条有没有坏,可能会引起保护。

网友(2020-05-18):
各路电压正常,就刷机吧。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回帖,收到网购的主板换上后一切正常。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1个多月了。原电源板和坏主板还在只要换存储器或刷机可能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