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U4820怎么改可调3-60V

楼主(2020-03-29):
最近入手一台ONU4820电源,看着和HD4825一样想改可调。不知怎样改,那位老师能给个详细资料。在此谢谢

网友A:
你将电路图整理出来,就会有人给你提出修改的方案了。

下图是我的一个防水12V/33A的电源,已经整理好图纸,打算改成2.5-24V可调,供你参考:

自己整理出来的原机电路图:

拟改造成这样的可调电源,有限压、限流功能:

网友:
我也准备改4820,电源还在外地没弄回来,没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会有高人指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将电路图整理出来,就会有人给你提出修改的方案了。

下图是我的一个防水12V/33A的电源,已经整理好图 ...

本人有点笨,看不明白那“7812”的作用是什么。请大师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人有点笨,看不明白那“7812”的作用是什么。请大师讲解一下。谢谢!

分析使用两个分别独立的辅助电源后,万一+15V的辅助电源无输出,主电源不会再输出电能,没有什么妨碍。但是+12V的辅助电源无输出,问题就大了。控制回路会误判为输出很低因而加大脉冲,造成输出电压升到极限,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考虑应该有保护电路,防止+12V辅助电源无输出时减小损失。

使用7812是最开始的方案,作用为:在主输出电压高于12V的情况下,如果辅助电源12V(用的是一个独立的裸AC220/DC12V模块)出问题,可借助主电源加上7812稳压,为低压控制电路供电,保持继续输出。

目前已拟将方案变为使用固态继电器,一旦辅助电源12V无输出,立即切断高压端的那+15V的辅助电源,停止整个电路输出电能,实现断电彻底保护,如附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使用两个分别独立的辅助电源后,万一+15V的辅助电源无输出,主电源不会再输出电能,没有什么妨碍。 ...

谢谢你的讲解!受益不浅!

网友:
请问楼主改好了吗?不知您的电源是什么样式的?我的4820到货了。

楼主:
已改好了。但是我上传不了图片。加微信吧

楼主:
已改成功了,自己很满意

网友:
请上张改装后电路图学习下。

楼主:
已装好了。网上有教程

网友:
发个教程吧,一直很关心

网友(2024-03-22):
改得好漂亮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