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玩一个24V350W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30):
     前天修好一个24V350W主芯片TL494进水损坏电源,反正是废品修好不怕什么损失,在不改变压器不换电容(35V)下玩他能输出多大的电压及功率。

改电压,原能调到27V。在微调电压电位器前找到串联电阻,把原1.7K改小让原电位器调节区域变宽,测试换600多欧电阻能让电压从22V调到高限压点36.5V,

改电流,原限流14.6A。 从检流电阻上顺着电路找到送信号到TL494比较器15脚的取样电阻,把他加大阻值让限流提高,据整流管能力暂定最大限流20A,
最后找到的电阻串上去是限流21A多。这个位置是设计有电流调节的,只是不安装元件,把跨线、电位器装上就可使用,可以从最高限往低调到无输出。
测试从0.5A起可以稳定。

改后测试中发现当发热令风扇启动的瞬间电流失控突然增加5、6A,输入电流过大烧毁了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一个负温度系数勉强不坏。
原因是风扇与TL494、驱动电路共用一组电源,不得不把风扇电源改接到输出上,这样在高压30多V时风扇供电7812又要过热,还得找散热器给装上。
这样风扇启动就不另限流跳动了。极限测试风扇会转一会又停一会,但开关管整流管都烫手,原因是风扇温感电阻在变压器边,散热冷了就停但开关管热着无温控传信号。

下面是极限测试,标称350W电源干到近900W,功率因数低输入总功率达到1500VA(895/0.59)
输出760W,钳电流表与万用表对比稍为小一点,实际可能有770W。有用功效率85%根本不比额定功率时效率低。

输入电流6A多,这种电源功率因数普通低,在24V14A时也是这个功率因数。

小小的一个4*4.5*1.3厘米铁氧体变压器能输出这么大功率令我感到惊讶,芯片还是80年代的老技术。不知道这种变压器的功率极限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功率管13009,12安100瓦,居然能输出近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13009,12安100瓦,居然能输出近千瓦

是C3320,好像没比13009好,今天改了一台功率管是13009的,同样的功率发热比C3320小。也许是驱动匹配得好。

开关器件开关工作本身功耗小,就像一个120瓦IGTB电磁炉管那样能可以出大力200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3320,好像没比13009好,今天改了一台功率管是13009的,同样的功率发热比C3320小。也许是驱动匹配得好 ...

那效率一定很高啊

网友:
支持折腾,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开关频率是多少?

修理时发现给494供电输出28K信号,驱动变压器有56K输出,不知道那个是开关管的工作频率,我只有万用表测量。

这个帖是维修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0211&extra=

网友C:
楼主厉害,竟然可以干到近千瓦,还不是铭纬的,有空再去折腾下铭纬的看看能有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竟然可以干到近千瓦,还不是铭纬的,有空再去折腾下铭纬的看看能有多少瓦?

虽然不是铭纬但这种电源在我见过连续工作5、6年不坏的也有,轻负载。坏的是电容变质、热敏电阻断裂、电位器氧化接触不良等,炸管的不多。

网友D:
无功功率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功功率怎么测?

那个电子电度表有这个功能。功率因数0.597。有用功率(895.8W)除以功率因数就得总功率。现在新型电度表可以直接显示无功功率。

网友E:
这个功率下能长时间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率下能长时间工作吗

长时间工作不行,变压器线圈设计线圈线径不足,散热不过来。开关管有大面积铝壳散热应该挺得住,滤波电感、滤波电容都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功功率怎么测?

看看这个
fu致这行话wbC51QgzOju转移至τаo宝аρρ【西库电费功率电量计量插座电表家用微型电力检测仪功耗测试仪空调】;或https://m.tb.cn/h.V65VAxY?sm=fd2e80 點击鏈→接,再选择瀏lan嘂..大开

网友F:
看看这个开关电源做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开关电源做工怎么样

看用料不错,像是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用料不错,像是同步整流。

华为高级交换机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