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级自动开机

楼主(2020-03-30):
开关按钮换成220uF,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可以有,省钱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想让电脑来电后自动开机吗?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的。当然了,硬件改动直观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想让电脑来电后自动开机吗?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的。当然了,硬件改动直观方便。

只是试试可不可行,目前来看应该OK

网友:
确实简单有效

网友:
脑洞大开

网友B:
我以前搞过台式机双硬盘双系统,面板开机一个系统,键盘开机又另一个系统,当要用另一个系统时,只能关机后,要用那个系统就用那个键开机,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搞过台式机双硬盘双系统,面板开机一个系统,键盘开机又另一个系统,当要用另一个系统时,只能关机后 ...

切换双系统?怎么实现的,断开硬盘电源?

网友:
开关并上电容吗?好像很简单,居然从来没想过有这样的办法。

网友:
我就佩服   有技术的专家

网友:
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

网友:
服务器需要啊,开机下电影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