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对胆机电路进行详细分析的资料?

楼主(2020-03-30):
请问有没有对胆机电路进行详细分析的资料?例如下图,为什么选用这些型号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这个知识量太大了  牵扯面也太多了呵呵

网友:
这个需要找一些基础读物看看。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网友:
你得先学会看原理图,然后才能理解布线图。

网友:
找一本《电子管电路基础》看看,讲得很详细,论坛上已有人发布过pdf版本电子书。

网友:
所有的阻容都是为了确保电子管工作在设定工作状态,所以需要这样选定。

网友:
“为什么选用这些型号的电阻和电容”~这些的基础 在于电子学、物理学。从欧姆定律到基尔霍夫定律在到更高级的拉普拉斯变换等等,都有涉及。

网友:
楼主这个是接线图,还是应该看原理图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