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j型场效应管现代叫什么

楼主(2020-03-30):
淘宝上搜到3dj型场管和3dg6一样是金属壳管,很显然这是老式的管,那么既然3dg型的用901型管可以代替,那么请问老师这种3dj型的现在多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H敗6
:H敗6
:H敗6
:H敗6

楼主:
老师,我想实验图中的电路用什么管代替呢?

网友:
2SK241就可以,O、Y、GR档分别与3DJx的F、G、H档相对应。

网友:
2SK241属于MOS管,而且是个内部带有两个管芯的复合管,跟3DJ那个结型管还是有点差异的。

网友:
2SK192A,便宜得很,还可玩到调频段

网友:
某宝上看有2SK193,2SK161,看参数貌似可以玩玩。

网友:
某宝上的高频场管,假管重印字,拆机不分好坏接腿的,很多很多

楼主:
谢谢老师们,买几个玩玩简单电路试试,据说场管灵敏度更高

网友:
其实单单从电性能上讲,可供使用的现代管子很多。
问题主要是,像我们这样diy的爱好者,还是用TO92直插封装的比较顺手;而现在技术的发展,小信号处理的管子,逐渐向SOT23这样的微型表贴封装方向发展,直插的越来越少了。
如果不在乎封装,也能习惯用表贴封装的话,那有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买几个玩玩简单电路试试,据说场管灵敏度更高

场效应管相对于BJT三极管来说属于压控电流源,电压放大器件,输入阻抗比较高。至于整机灵敏度这个,取决于整体电路的设计和调试,做出来的最终机器并不一定场效应管的更高。当然自己Diy的话,用各种器件去尝试,去搭建电路,提高自己对各种基础元器件的认识和应用水平,总是没有错的。

网友A:
看楼上各位说的,似乎现在没有现成的结型场效应晶体管了?结型管抗静电比MOS管好,当然输入阻抗没绝缘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上各位说的,似乎现在没有现成的结型场效应晶体管了?结型管抗静电比MOS管好,当然输入阻抗没绝缘栅高 ...

绝缘栅的阻抗高只是概念上的,PN结的反向势垒可以做到比绝缘栅高,象xx4117/8/9系列,甚至国产的3DJ1,输入阻抗都可以做到比绝缘栅晶体管高得多。在高阻抗仪器中,特别是静电仪表中,是不使用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