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关于继电器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万能的群啊,咨询一个继电器切换的问题。
目前在备料做一个PCL86的单端小功放,同时想布置一对耳放牛,通过继电器切换成牛推耳放。
现在的问题是,大概需要四个双联双掷的继电器,分别对应高压300V,屏级,帘栅极,及负反馈。切换准备在关机状态来完成,那么继电器的触点相对线圈之间的耐压就需要满足高压300V的要求。
考虑到这个电压,有合适的继电器可以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是要分别切换两个单独的单端输出变压器,一个接音箱,一个接耳机,所以应该一个声道 ...

依你的說法, 你應該是要兩個 四刀双擲的繼電器, 一個聲道用一顆
接法應該是:
COM 接點接到 #1, #2, #3, #4
NC 接到 A1, A2, A3, A4
NO 接到 B1, B2, B3, B4

要注意的是, 以 OMRON MY4型(四刀双擲) 的規格來看,
額定負載: AC220V/0.8A or DC24V/1.5A (感性負載)
額定最大電壓: AC 250V or DC 125V

你的電壓是 DC 300V 已經超過最大電壓規格許多, 可能要特別找一下 DC 電壓能到 300V 的繼電器

网友:
关机状态下切换
可用的继电器可多了
触头220V的继电器基本都能用
1a2a的都行
220V的,用在3-4百没问题
胆机里边的高压切换都是用220v的继电器
电流小,无高压切换,不会打火
没问题的
你担心的,触点和线圈间的绝缘,这个一般不考虑这个,300V继电器不会出现内部跳火
怕的话,用光耦隔离

网友A:
继电器铭牌上都有,列:220V  5A;500V  1A。这是触头的最大电压,电流。~或AC表示交流,—或DC表示直流。还有6V,12V,24V不等的标注是线圈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铭牌上都有,列:220V  5A;500V  1A。这是触头的最大电压,电流。~或AC表示交流,—或DC表示直流。还 ...

触头最大电压是相对线圈对么,谢指教。。。不是很了解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胆机里面用,一般是直流继电器,触头容量与线圈电压是两个概念,也是继电器的主要参数。触头容量一 ...

楼主其实想问的是,线圈与触点所在电路共地,工作时触点对线圈有正高压,能不能抗住。您说的触点容量220v1a,220v是未闭合时两触点间电压,还是闭合后触点对线圈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胆机里面用,一般是直流继电器,触头容量与线圈电压是两个概念,也是继电器的主要参数。触头容量一 ...

您说的我大致了解了, 现在电源有12V的输出,会选择12V的直流线圈电压。
针对触点,需要的电压大致是直流300V,150ma以内,这个应该考虑选择耐压超过直流300V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的也能用在300V上,一般没问题。它标注的都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的.上面说了注意是否有感性负载。有 ...

手绘了个草图说明一下我的想法。这样还需要在AB触点间并联电容吗 ?

草图

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所用的继电器触点两端不需要并电容,再说你这个电路中我感觉只需要2# 3#触点,1#和4#没用。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是要分别切换两个单独的单端输出变压器,一个接音箱,一个接耳机,所以应该一个声道需要四个开关。

楼主:
谢楼上二位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电路本身就有错误,EL84没有栅负压电阻,再说你的耳机想往哪里接,耳机阻抗是多大的,你都没有说明 ...

这个电路是没画完整,第一级推动和EL84的栅漏电阻的确没有手绘上去。
另外,耳机和音箱切换是在关机状态,即只有一组输出变压器在工作。耳放变压器300欧次级直接推300欧的耳机。

网友:
普通工业继电器随意用,选继电器要那种触头每刀之间有隔离的好些。无非是机械触点开关,电压高点没什么关系。我曾做过一台UV灯烤漆设备,工作电压1500V,选择接触器的时候头疼了,没接触过高压接触器。直接普通接触器用上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有两套输出变压器,两个是给音箱用的,两个是供耳机的,这样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双刀双掷的扭 ...

因为是五级管和超线性解法的切换,算了下一个声道需要四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