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阳光科技683数字卫星接收机电源

楼主(2020-03-30):
发个简单的电源维修例,家里一台阳光科技683的数字卫星接收机,关掉电源搬动了一下,再开机就没显示了,怎么这么不经折腾。拆开检查,电源没输出,测量整流后电容两端电压有200多V,看芯片型号是P1014AP10,测量1脚无电压,再测其它电阻电容无损坏,初步判断芯片损坏,手上无此型号芯片也没有同功能芯片,网上查了下,说是TNY268P可以直接代换,TB看了下,P1014AP10是4元一片,TNY268P是7.9元五片,1014比268贵很多,先买268试试看。货到直接替换,开机TNY268的1脚有6.35V,说明芯片已正常工作,测输出有3.35V和22.5V,关机连接好显示板再开机,显示LED有正常显示。修理完成,通电一直烤机看能否持续工作。附上两个芯片的原理图,供参考。如有不妥各位见笑了。

好像等级不够,不能传图片,但能传附件。
数字卫星接收机电源P1014AP10芯片(TNY268PN代换).png

网友:
“整流后电容两端电压有200多V”,正常时有300V左右。

楼主:
是的,换芯片后通电前不放心那个整流后滤波电容,再测了下,已经容量减小了,换了后电压正常了。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家里几套接收机都搁置了,也没有时间玩

网友:
不见光的东西,国家不鼓励,

网友:
十多年前买的中卫2.4M大锅一直躺在阁楼里睡觉。

网友:
锅还有台看吗?不是被和谐了吗?记得几年前小锅流行的很

楼主:
我们老家用小锅还是有很多台的。

网友:
除了户户通和中6好像没什么可看的了!!

网友(2020-05-11):
前级电源 8脚管 有点喜欢换 集成了 开关管的